[群联] PS3111固态U盘,G2版型使用

楼主(2021-04-07):
刚刚拿到的PS3111的板子,是G2版型的,据说能支持双贴8ce的,没有实测过,话不多说,开干,双贴1EFL,一共512GB

网友A:
布局跟46xt G2几乎一样啊

网友:
集成度真高

网友B:
5V滤波电容搞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跟46xt G2几乎一样啊

基本上一样了

网友:
这个做那个WIN TO GO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滤波电容搞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C:
为了小体积,滤波 耦合 退耦 旁路 补偿 等等等阻容 能抠的都抠了...爽几天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小体积,滤波 耦合 退耦 旁路 补偿 等等等阻容 能抠的都抠了...爽几天就死。。。 ...

我也得用上了才知道有没有大问题呢,现在是预售阶段,大佬早已经拿到了,我一个平民是晚拿到的,只能来个后测试了

楼主:
rdt不好跑啊,2.2.2版本刷了rdt没反应,暂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开好了,附上设置与坏块信息

楼主:
目前看起来好像已经翻车了。。。。一跑as ssd就速度下降,,估计是温度问题

楼主:
目前来说,,,温度太高了,,,as ssd写入与读取不理想

楼主:
太热了导致的降速。。。。。。无外壳散热

网友D:
这个主控温度不是比2246XT低吗,咋还会过热

网友:
看来稳定性还有待考验啊

网友:
螃蟹不好吃

网友:
双贴L06B 128GB单颗的,不过我是长板,不是G2板子

一般般吧,主要是CNC外壳精度不行。等更好的外壳,目前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控温度不是比2246XT低吗,咋还会过热

估计是波纹不稳导致的,256GB的颗粒耗电可能会大一点,而且板子上面的滤波电容好像掉了一颗,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