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问有人开过群联的PS5013-E13-31吗?

楼主(2021-04-07):
请问有人开过群联的PS5013-E13-31吗?
Gigabyte的NVMe, PS5013-E13-31主控,DA7BG65AWV的颗粒,96层堆叠BiCS4(3D TLC)。有人说是西数的颗粒,有人说是东芝的。
有经验的大神请指点.

再有,好像红框里的器件有损坏,不知道是什么?上面写(5F D)

网友A:
不认盘那就拆颗粒/这个主控目前除了厂家普通人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盘那就拆颗粒/这个主控目前除了厂家普通人开不了

新主控一般需要等多长时间厂家才能公开?

再有,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快的带料板的主控是什么?

网友B:
红圈里面的是逻辑开关

用于时序控制和省电作用的

有很多代换的元件

如果你搞不清楚它是啥,你乍判断它坏了?

网友:
DA开头是SANDISK的颗粒,不过已经被西数收购了,所以说是WD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面的是逻辑开关

用于时序控制和省电作用的

谢谢指点

放大了好像缺个角。这盘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还是需要加散热。准备先加个散热片

网友:
你说的不稳定是啥不稳定法?直接保修啊,有什么好折腾的?

网友(2021-09-04):
你红框里的那个是晶振

网友(2023-09-20):
谁有这个开卡量产的软件,发一个出来,谢谢

网友:
有工具也没用啊,这玩意要治具

网友(2025-06-09):
群联不仅需要固件,还需要治具,治具价格昂贵,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