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主机及其子卡

楼主(2021-04-08):
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主机,像是信号发生器或者信号分析仪,可以亮机,调节旋钮也有反应,如有需要可以私信我试机。不带子卡,如需要子卡可以看我别的商品。成色见图,不知道具体功能怎样使用,只保证可以开机。主机600元交易方式:闲鱼

楼主:
下面是子卡

1、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子卡,型号是GP-IB,应该是专用的GPIB卡。由于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所以不包好坏,200元。

2、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子卡,型号是DECODOD SIGNAL INPUT,有两个BNC接口,分别是DATA 10kΩ和CLOCK 10kΩ。由于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所以不包好坏,200元。

3、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子卡,卡上带有电池,可能是存储设定的子卡。由于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所以不包好坏,200元。

4、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子卡,有两个BNC接口,分别是 PILOT INPUT 10kΩ和SCA INPUT 10kΩ。由于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所以不包好坏,200元。

5、松下 Panasonic VP-7663A DARC Encoder 子卡,型号是EXT DATA,有两个BNC接口,分别是DATA INPUT 10kΩ(TTL)和CLOCK OUTPUT 100Ω(TTL)。由于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所以不包好坏,200元。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插满子卡的状态,主机和子卡一起打包有优惠。

网友:
看上去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上去很古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