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板开关用在电饭煲热水壶 可行不?

楼主(2021-04-08):
热水壶 电饭煲  电磁炉什么的,有个开关控制停方便,不用经常拔插头。

好像没有一种体积小巧方便又能承载大功率的开关??? 空气开关又太笨重了,单独加个底盒太占地方又难看。

电饭煲这类应该用着还行,电磁炉功率大翘板开关应该扛不了多久。

网友:
有带开关带保险的插头,很美观的

网友:
这开关功率是大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我家一直用这种开关,方便的很。用了很多年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放心用吧,我已经用了好多年,微波炉,电饭煲,热水壶等都用118型的开关

网友:
家里厨房就装的这种,电饭煲用用问题不大,除此也没其他可用的大功率电器了。

网友:
肯定不会用多久的,这种开关的触点很小,最大电流也就6A左右,并不适用于大电流场合。

网友A:
表示3500瓦的商用电磁炉用这种开关面板好久了,1.8元优惠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3500瓦的商用电磁炉用这种开关面板好久了,1.8元优惠购买的。

看来质量过关的应该没问题。 我之前用一个美加顺的,质量不过关,电磁炉用着不太行。

网友:
这种带开关插座正适用于电磁炉/电饭锅等“关机不断电”类电器,主要是得是额定电流合格的产品。
还有使用时应该主要依靠电器上的开关切断工作电流~就是说先闭合插座开关再开始电磁炉/电饭锅等的加热,而后先停止电磁炉/电饭锅等的加热,再断开插座上开关~使插座开关只起到“隔离”作用,少用其切断大电流,这样才是合理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