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电动车电池组库仑计综合优化版

楼主(2021-04-08):
之前设计的100V 100A电池组库仑计,在这里,我表示我个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真的很无奈。2021年从过了年后芯片圈各种事情,让人真的很无奈,之前100V 100A电池组库仑计已经设计完成,本来计划可以发布套件了,但是一件让人没办法的事情接踵而来,MCU以及各种IC缺货。本来PCB和程序都已经设计完成,BUG也优化了,但是MCU和各种IC缺货导致所有计划不得不改。
经过再三考虑,100V 100A库仑计修改为100V 50A。
由于IC缺货,15BIT的AD采样IC重新用回最开始设计那一版本的12BIT的AD电流采样IC,好处是电流刷新速度提升了,但是采样分辨率下降了,所以我最大电流限制在50A。
考虑到此库仑计用于电动车电池组,90V最高输入电压设计,50A最大电流支持,应该已经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电动车使用了,少数大功率电动车,可能用此库仑计电流支持就有点不够了。
在这一版本的库仑计中,采用了新的UI设计,首次加入实时功率显示。

为了方便安装,同时也更美观,设计了3D打印的外壳。

其它方面,可以回顾我之前100V 100A库仑计的帖子,都差不多。

在此,我也说说我的无奈吧,今年的芯片缺货,芯片涨价,直接导致很多项目难产,有的项目明明已经确定好方案,PCB也已经打样完成,但是由于芯片缺货导致胎死腹中。最终只能是方案改了又改,妥协了又妥协。所以此版本库仑计,如果有朋友需要套件,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芯片缺货导致无法为大家提供套件。可能后期我会推出妥协方案。
我也把我的妥协的想法在此也给大家说说,以供大家讨论:
1、此版本中使用的外挂AD电压采样,虽然采样精度高,稳定性好,但是IC可能会缺货,后期我会使用单片机内部的AD模块,降低电压显示分辨率,只保留小数点后1位,这样可以减少一个IC的使用。
2、通过调整采样电阻,使此版本库仑计能支持到100A最大电流,这样的坏处就是电流采样分辨率只能是大于0.01A,相对误差会大点。
3、尝试推出模块化方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采样部分放到电池组中,显示部分可以随意安装,此版本板载采样电阻,虽然稳定,但是如果安装在离电池组比较远的地方,不方便接线。
4、简化版本,继续推出缩水版本,做新国标48V电动车专用版本,这样应该也可以降低些成本,而且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需求,选择不同版本。

至此公布爱好者QQ群:759084827(QQ群为新建群,为讨使用)

网友A:
其实就想简略的看到每个电池的情况就好了,那样应该也可以测到每个电池的充电情况,可以最快判断哪个电池损坏。哈。可能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网友B:
100V的电动车,那不是新能源了?

网友C:
建议电流检测做成邮票孔,因为有些电动车开关处是电子开关,方便把电流检测安装到电池附近另:多少钱一套?

网友:
哎,我都改骑突突突了,电车扔家里发霉,一到三个月充次电,装了才一年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V的电动车,那不是新能源了?

电动自行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想简略的看到每个电池的情况就好了,那样应该也可以测到每个电池的充电情况,可以最快判断哪个 ...

这个只测电池电量哦,只是检测电池使用情况,你说那个功能是保护板的事情

网友(2021-05-21):
有没有套件卖

网友:
有没有精度高一些的,可以带上位机的那种库仑计?

网友:
开源吗,这东西

楼主(2021-06-28):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想简略的看到每个电池的情况就好了,那样应该也可以测到每个电池的充电情况,可以最快判断哪个 ...

看每个电池情况那个是保护板干的事情,暂时不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流检测做成邮票孔,因为有些电动车开关处是电子开关,方便把电流检测安装到电池附近另:多少钱一套? ...

有分体方案了,发布在下一贴中

网友:
康铜丝检流?

网友D(2021-08-01):
引用 楼主:
有分体方案了,发布在下一贴中

支持分体  比如 屏幕和主板分体  主板装电池  屏幕装到仪表盘

网友:
手头有一个24V60AH的三元锂电池,本想装个库仑计淘宝上价格太美,看到楼主的贴子,关注了,求套件

网友(2022-12-04):
大佬加你qq群麻学习烦通过下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D:
支持分体  比如 屏幕和主板分体  主板装电池  屏幕装到仪表盘

主板屏幕连线很多,所以更好的方案是检流电阻放在电池负载附近,主板屏幕可以做的很小,理论上引3根线就够用。一根共地,一根电压检测和供电,一根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