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开机显示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后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08):
电脑开机显示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后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联想笔记本吧,需要升级BIOS解决,可以先把电池卸下来再开机。

ThinkPad E431/E531产品,若在使用电源适配器时启动正常,但单接电池启动时出现以下0190报错,可通过升级产品BIOS来解决,升级后的BIOS请不低于1.14版本。
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请点击这里下载目前最新版的BIOS;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不是Windows,请点击这里下载光盘版的文件镜像,刻录后用光盘刷新到最新的版本。

升级提醒:
1. 在BIOS升级过程之前,请确认电池已连接笔记本主机,并确保电量超过30%,保持电源适配器连接电脑并且能够正常供电;
2. BIOS升级过程中,请勿移除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池。不能关机,重启,待机或者休眠。
注:如已经出现0190报错,只需重新插拔电池,或连接电源后重启主机,即可正常启动计算机。

网友:
插上适配器开机试试

网友:
电池坏了,要么适配器坏了,换个充电器估计就搞定了

网友:
先换个主板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