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买的牧田角磨机润滑脂加注量太少 齿轮干干净净

楼主(2021-04-08):
新买的牧田9509B角磨机润滑脂加注量太少 齿轮干干净净 全清理了 自己加润滑脂进去

网友:
完了完了完了

网友A:
抠门厂家,这能省多少,没机油齿轮磨损会快得很

网友:
博世的手电钻也是,打开上面象征性地有黄豆大的一点油,现在良心被狗吃的太多了。

网友:
我买的输出轴固定座还是塑料的。。。。。。。。!!!
补充,,220V的博世可调速款的角磨机!

网友:
太少了,直接退掉吧,自己加的油不一定规格对。

网友:
不一定加油多就好,它也要考虑到散热的问题,再说齿轮间隙也大……

网友:
齿轮精度,装配精度越高,加油量越少,你瞎捅估乱加油,结果就是齿轮咬合阻力增大,波箱压力增高,导致波箱温度速度增高,加快齿轮磨损,波箱漏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抠门厂家,这能省多少,没机油齿轮磨损会快得很

那叫机油?当然加多点是好,但是这不是问题关键,你以为人家齿轮的材料是吃素的》这么容易磨损?

网友:
我拆有线东成油比你多,不过也是甩的干干净净

网友B:
哈哈 曾经做过一件傻事 ,把角磨机齿轮箱用润滑脂怼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曾经做过一件傻事 ,把角磨机齿轮箱用润滑脂怼满了。

也是看着伞轮上干干净净 缺油磨坏了咋办 加点油吧 加完一开 再看还是干干净净 ,连续几次 感觉不凑效。就抓起批灰铲 挖了一坨怼进去。结果就是 无力加齿轮箱发烫。

网友:
自作聪明,总感觉自己的想法比厂家厉害。

网友:
厂家故意的,要不怎么卖新品

可多新买的轴承也是一滴油都没有

网友:
加再多也是甩开。我的角磨机倒是腔体里有很多但是齿轮上也干干净净。把原来的清理了另加一大坨启动后再拆开看齿轮上还是干干净净。自己加的说不定还没原厂的附着的油膜厚虽然看上去都是没什么油。总结就是没什么问题还是不要管的好。

网友:
高转速机切记多加油  轻则发热重则烧轴承  再多油也会给你甩开的

网友:
这种最好是把散出来的油脂掏出来抹在你觉得需要抹的位置,原厂的油脂质量还是比你个人买稳定得多的,当然本身就在化工行业供职能接触的到差不多质量油脂的当我没说

网友:
精度越高油越少。那个大齿轮高速离心力很大,油多了也甩到边上还影响散热。

网友:
给两个得伟角磨机换了润滑脂 结果全部开机齿轮箱高温 原先都是感觉不到温升的。

网友:
手头有几个角磨机,拆开看,齿轮表面乍一看润滑脂也是甩的很干净,但拿放大镜仔细看,齿轮表面还是有一层油膜的,实际使用也正常,想必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