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tbook11不能开机,如何拆开?

楼主(2021-04-08):
不能开机,充电没问题。左上角发热。担心刀片暴力拆开后合不上,有高手能指导下怎么拆吗?

网友A:
电吹风预热,用塑料片刮开,注意屏幕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排线,小心点,不要刮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预热,用塑料片刮开,注意屏幕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排线,小心点,不要刮断了 ...

谢谢老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我也是同样得问题

网友:
楼主啊楼主
快点等救命

网友:
前面是软面板+硬玻璃的还是整个前面板就是玻璃 另外有没有框  有框框的基本上屏幕跟着框框走 少数是先拆屏幕后拆四角的螺丝

网友(2021-06-01):
后壳四周是卡扣,用拆手机的工具就能打开。

网友:
台电的板板还是算了,软的做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