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72V的铅酸充电器怎么改成可调2段式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04-08):
朋友送了个铅酸电瓶的充电器给我,正好我自己组了个21串的三元锂电池组,需要输出电压在86V-88V之间的。扔了可惜,想改造这个充电器用上,无奈自己虽然动手能力还行,但电路上的理论知识很欠缺。所有发文求助坛友。

这个铅酸充电器应该是三段式的。希望改成;1:空载就有输出。2:改成2段式充电。3:加可调电位器,改成70V到90V之前可调的。谢谢!最好能附上图片怎么割断线或接线之类的。我照猫画虎改造就行了,再次感谢!

网友A:
调整IC1(TL431)的参考端(1脚)上的两个电阻(R35和R39)的比值,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其他应该不需要改的。先恒流充电,再恒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IC1(TL431)的参考端(1脚)上的两个电阻(R35和R39)的比值,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其他应该不需要改 ...

这玩意应该是三段电压的,第二段电压会超的。

网友:
竟然还有单片机,哈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IC1(TL431)的参考端(1脚)上的两个电阻(R35和R39)的比值,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其他应该不需要改 ...

谢谢,我记得以前我看到过此类的改造帖子,好像还要在板子上切断条电路,变三段为两段充电模式啊

网友:
是图中的电路类型断VD13即可

网友B:
如果是图中这种类型电路,则断开R17与VD6的连接,R17的断开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图中这种类型电路,则断开R17与VD6的连接,R17的断开处接地

大哥,我看不懂电路图啊!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看不懂电路图啊!哎

那你把下图中圈出的431最左边的那个脚电路跑一下,应该分三路,一路连接一至几个电阻到主输出正极,一般是肖特基后面;一路接电阻到地, 改高电压并电阻; 改二段, 主要看第三路与那些元件相连了,要一直跑到lm358处。把图画出来拍照上传。

网友:
这是一只舍得下成本的双管正激式充电器,建议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①将万用表置于电压档连接330uF&100WV(Working Voltage)测量一下电容的电压->断开J7这只0欧姆的跳线,再次测量电容的电压
②将万用表置于电压档连接330uF&100WV(Working Voltage)测量一下电容的电压->断开J9这只0欧姆的跳线,再次测量电容的电压
①或②方式中应该有一次可以观测到电压改变了/本例应为降低了大约3.6V(额定=12x6=72V,满电=14.4x6=86.4V,浮充=13.8x6=82.8V。86.4V-82.8V=3.6V),则那一次是有效的去除三段式的正确方法(J8那只0欧姆的跳线负责给LM358供电,不需要理会)。

因为最核心的重点只需要查两个器件:
IC3这只TL431的最左边的1脚(即R脚,它负责控制主电源的输出特性)&IC2这只双运放LM358的两只输出脚(即1脚和7脚协同单片机8S003F3P6拉低或抬高IC3这只TL431的R脚实现三段式铅酸充电模式。而IC1那只TL431是从这个双管正激充电器的储能铁硅铝电感上的9匝黄线反激取辅助供电的,本例中无需理会)。

以上为最难的楼主的第贰点需求改为两段式锂充。
第壹点需求空载就有输出->只需将Q3的2脚和3脚直连即可(即短接该防反接NMOS的D&S极)。
第叁点需求加可调电位器,改成70V到90V之间可调->任选标记为3602的R60或R61换成稍大的50千欧的精密多圈电阻(注意,若电压调节过宽,会烧初级的UC3844或供电不足而输出打嗝,但估计70V-90V能实现)。
如果有LCR表区分变压器绕组同名端和估测绕组匝数,可以将原反接保护的Q3变为自驱动同步整流管(本人实际用ATX主变压器和改过1.5匝-2匝自驱给160NF75,是可行的。虽然100V的MOS裕量更充足),而D3改作只当续流管(不再兼任整流管&续流管)。或者参考附图,自己跑线路全部重来。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原理讲的太好!

网友:
这个看不太明白

网友(2022-09-01):
分三路,一路连接一至几个电阻到主输出正极,一般是肖特基后面

网友:
主要改后级的电压反馈电阻,还要看后级有没有过压保护,

网友(2022-11-03):
兄弟,改装风险高,适合专业人士。。。。

楼主:
都已经卖了,不费这个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