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关于清洗洗车空调的一个另类的想法

楼主(2021-04-08):
我的小车跟了我快8年了,那那都挺好,就是每年入夏前必须清洗一次空调,要不然就有味。
以前都是从把空调滤芯拆出来,从鼓风机上面注入清洗剂,后来发现,这样容易造成空调鼓风机异响,后来就年年拆鼓风机,但鼓风机的那个位置太难下手了,每次都弄都非常费劲。
我今天想了一下,能否在鼓风机后面到蒸发箱之间的风道上打一个小孔,直径能把空调清洗剂的导管插入即可,这样清洗的时候可以开着鼓风机清洗剂注入后正好被风吹到蒸发箱了。
清洗之后再用高粘的胶布给封上。
各路高手大家觉得可行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要根据每个车的情况来决定吧,可视化清洗挺好的,自己可以买一个那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要根据每个车的情况来决定吧,可视化清洗挺好的,自己可以买一个那个摄像头 ...

那也要拆鼓风机
主要是真不想那么费劲的拆装鼓风机了。

网友:
我见过有人这样的.直接绕过鼓风机.伸到蒸发片那里.

网友B:
治标不治本。真正有用的方法,是空调在发动机舱的入口,增加一层过滤,最好自己能加个框,上HEPA滤纸,能够方便更换的那种。

网友C:
我就是这样弄的,每年一次,用完了胶带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弄的,每年一次,用完了胶带贴上。

遇到有想法相同的了。。。。

网友D:
清洗剂是不是腐蚀蒸发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剂是不是腐蚀蒸发箱?

一般说来不会。
也可以用完清洗剂后再用清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治标不治本。真正有用的方法,是空调在发动机舱的入口,增加一层过滤,最好自己能加个框,上HEPA滤纸,能够 ...

有些车,内循环不过滤的,很易脏蒸发器!空调滤在外循环进风口

网友:
要3道工艺,1清洗,2杀菌,3抑菌剂

网友E:
不是说拆下空调滤芯,在滤芯处喷清洗剂,开大外循环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拆下空调滤芯,在滤芯处喷清洗剂,开大外循环就行吗

以前我也这样弄,但是清洗剂要通过鼓风机,容易损坏鼓风机。

网友:
有的鼓风机在蒸发箱后面,比如我的车
所以你的想法不是所有车都适用

网友:
增加新知识,我车空调也该清洗了。

网友F:
车底空调出水口倒插进去,管子长一点能到达蒸发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底空调出水口倒插进去,管子长一点能到达蒸发箱

这个办法挺好的,就是需要把车支起来。。。。在家不好操作

网友:
异味要分开外循环还是内循环

网友:
建议拆开清洗下风道  一次清洗    三五年内不会再有异味

网友:
灰尘能不能吸出来?
臭氧能不能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