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六十年代 袖珍示波管

楼主(2021-04-08):
六十年代的产品,荧光屏直径约50mm,总长约200mm,不知道是不是雷达上用的,原包装,品相还不错。这在当年绝对算高科技产品。

网友:
飞机上用的吧

网友:
这么小的屏,如果是雷达的话只能是很简单的定性的雷达

网友A:
可以改装一下,做个电子钟/万年历,顶配方案是将字符弄成矢量化的,然后转换成参数方程,分别输到XY轴来绘图,可以做到非常清晰的效果(技术上比较难,模电+数电+单片机+FPGA),楼主加油,喵喵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装一下,做个电子钟/万年历,顶配方案是将字符弄成矢量化的,然后转换成参数方程,分别输到XY轴来绘 ...

矢量的没那么难,上世纪5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大部分都用矢量显示器,当时认为比光栅扫描的更容易做,因为需要的内存比光栅少得多。比如1958年美国DEC公司的PDP-1计算机,4K字的内存,就配有1024x1024坐标寻址点的矢量显示器,世界上第一个电子游戏Spacewar就是在这上面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矢量的没那么难,上世纪5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大部分都用矢量显示器,当时认为比光栅扫描的更容易做,因为需 ...

那种的清晰度、速度不是很好(当然比同时代同条件的光栅的好很多),这种矢量的想提高清晰度和帧率还是得在驱动和控制上做文章,这个有搞过,想出图像不难,但做到高端效果不太好弄

网友:
半个多世纪了没漏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