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2000年是个坎,大家说一下最经典的显卡吧,我先说

楼主(2021-04-08):
2000年是个坎,大家说一下最经典的显卡吧,我先说

我收藏了一个创新的显卡。当年的经典之作AGP 2X 的 ,4M显存

咋传不上图来 啊。我第2楼传图

网友A:
只记得第一台电脑配的还是PCI接口的显卡,S3 GPU,当时AGP显卡还很高端,用不起。

网友:
tnt,nvida 光辉里程的起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记得第一台电脑配的还是PCI接口的显卡,S3 GPU,当时AGP显卡还很高端,用不起。

...

在机房里,把其他机子显存插到我的显卡上,多了1M,似乎爽了一点点

网友:
1999年买的第一台P4 1.6的电脑,配的就是GeForce4 MX440,那时候基本通杀了市面上的所有3D游戏了。

网友:
以前觉得8800GT是神一样的存在,直到后来我在单位捡到了一块别人不要的

网友:
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块ISA的显卡

网友:
现在家里还有个AGP显卡尸体,散热器拆来用了

网友C:
大概……Matrox的Parhelia,这昂贵的垃圾能算个反面经典?
现在的话,老黄的Pascal全系列都将成为经典。
我自己,收藏的最老的显卡是TNT2 Vanta,还有苹果G4的主板显卡内存CPU套装(机箱被朋友拿去咸鱼换了3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Matrox的Parhelia,这昂贵的垃圾能算个反面经典?
现在的话,老黄的Pascal全系列都将成为经典。
我 ...

苹果G4的显卡是能给原配的显示器供电和用键盘控制显示器调节的。

网友:
当年的显卡很少在样子上做功夫,现在的显卡都是样子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机房里,把其他机子显存插到我的显卡上,多了1M,似乎爽了一点点

多1M就可1024真彩了,那效果不一样的

网友:
最早用的是MGA标准的显卡和显示器,虽然是单色的,也没有灰度,但看起来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1M就可1024真彩了,那效果不一样的

高手,的确,最少 2M,我一般都加到 4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1M就可1024真彩了,那效果不一样的

第一块是\triden显卡 1m,去电脑城买了2个512显存插上去 爽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概……Matrox的Parhelia,这昂贵的垃圾能算个反面经典?
现在的话,老黄的Pascal全系列都将成为经典。
我 ...

苹果G4的机箱这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G4的机箱这么贵的?

那谁知道呢,反正好几年前的事了

网友:
最经典的很多啊,各家都有经典之作,SIS 的6326 还有SIS 315,后期的图诚V8;同维的9750;MCA的 G200,G450; ATI的曙光女神等等等等对于3DFX, 那每一款都是经典,特别是最后的V5 6000。不过说起老黄,那NV1无疑是最经典的,NV开天之作。

当然Gforce 256那也是经典,我的箱说全256还在路上。

网友:
那必须是TNT2 显卡

网友:
i740和TNT,这两张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