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CASIO HS-10W秒表拆解简测

楼主(2021-04-08):
卡西欧CASIO HS-10W秒表

奇怪---防水胶圈怎么脱落于表中呢

应该是之前被拆焊过导致

2025电池及电池仓

工作电流在0.85--1.80uA波动,按键蜂鸣时500uA左右

安放胶圈比较麻烦,用502粘合后才搞定

网友:
看起来有点老了哈哈

网友:
还是硬封芯片呢

网友:
这个晶振是否可以用8025代替?

网友:
真没想到还是塑封芯片的,还可以哦

网友:
从芯片上东芝的logo来看,它可能有30岁了。

网友:
这个晶振是否可以用8025代替?同问

网友:
这是老货了,竟然是硬封~

网友:
1/100s 这刷新率挺高的呀

网友:
谢谢分享。。。。大表哥来了。。。。。

网友:
老哥你到底有多少个秒表。。。。

网友:
一边斑马纸 一边导电胶 很诡异的设计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其他品牌的秒表。

网友:
这跑表有些年头了,居然还是拖洗把的硬封IC

网友:
不错,不是牛屎的

网友:
我手机也装了不少秒表

网友A:
我很好奇那个银白色两脚元件是什么?电容?

网友B:
胶圈不平可以抹点黄油粘住,这样用502就不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那个银白色两脚元件是什么?电容?

是说丝印KDS4J的那个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圈不平可以抹点黄油粘住,这样用502就不防水了

因胶圈严重形变,只有用极少的502单侧粘合才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