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个想法 三位数显得可调电源 买个四位或者五位数显的表头

楼主(2021-04-08):
有一个想法  三位数显得可调电源  买一个四位或者五位数显的表头  就是不知道tb的表头精度怎么样

网友A:
你有那么高的使用要求吗?3位和4位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那么高的使用要求吗?3位和4位有区别吗?

强迫症  没办法

网友B:
不考虑预算的话,
TB上大把液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预算的话,
TB上大把液晶的。

欢乐表,实际没那么高精度也没用!

网友:
强迫症好治,买5个数码管接在后面固定显示00000就行,这样你就有8位半的电源了,秒杀福禄克!

网友:
已经做完
四位半的表头,实测也还可以,万分之一精度,反正是贵的那款,挺好的
然后可调电源吃灰了

网友:
三位四位数显表都用过,四位的正好可以显示千分之一数值,但实际上末位精度达不到,一般以0.006为单位变化。所以,普通的数显表四位比三位看起来好看一些而已,价格却贵很多,不太实用。追求四位精度的话,可以选择7106系列的表头,精度好很多。

网友:
7106是三位半,不足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