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39元买高端高速U盘支持WTG功能

楼主(2021-04-08):
高端高速U盘,全部采用原装颗粒,有4K的U盘,可做车载U盘,电脑U盘,便携式移动硬盘,支持WTG功能(所谓WTG就是Windows TO GO软件把win8或者win10系统制作到U盘或者移动设备里当做系统盘使用,完成后,即便电脑系统没有硬盘也可以从U盘启动系统进行正常的电脑使用了,而不是所有的U盘都是适合做WTG的,因为有速度的限制会导致系统卡顿,无法使用的情况,)
w8系统  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KiKyBOBDNLjxPsP7B_HTOw
如有需要256GB   请联系13265582094
。。。。。。。。。。。。。。。。。。。。。。。。。。。。。。。。。。。。。。。。。。。。。。。。。。。。。。。。。。

网友:
39元的是64G的

网友:


网友:
不想玩拼叨叨,绑定一下。

网友:
好东西,就是买不起

网友:
看见拼砍砍,默默关闭了

网友A:
有点厉害,49元64G也还可以,不知兼容性如何?做PE稳定否?什么闪存,什么主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厉害,49元64G也还可以,不知兼容性如何?做PE稳定否?什么闪存,什么主控的? ...

主控就是NS1081了.专门针对emmc颗粒的.
用的就是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就是NS1081了.专门针对emmc颗粒的.
用的就是emmc

做PE可以吗?启动兼容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