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pro64g慧荣SM3268AB 量产问题,哪位能提供固件

楼主(2021-04-08):
拿到后就量产了 量产后速度翻车,插入电脑好久才能识别 ,一直将就着用,无意间看到了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103 准备重新量产试试,下了坛友提供的量产工具,和备份的固件,现在出现无论高格还是低格都成功,之前是出现USB3.0不识别,后来就出现 0M 丢ISP, 重新插拔就是无盘符,怎么量产都这样。看了那个贴子里坛友说还有其他固件,不知道哪位可以提供下试试 ,还是没救了,大神指导下,速不速度无所谓了,能用就行吧。

网友A:
你这个是慧荣SM3268M主控,量产这个主控的U盘就是噩梦,各种奇葩的问题!基本上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慧荣SM3268M主控,量产这个主控的U盘就是噩梦,各种奇葩的问题!基本上无解 ...

是的已经搞了好几天了,之前量产了至少还能用,现在狗血了~

网友:
没有,建议售后

楼主:
拆过了还可以申请售后吗

网友B:
台电这款U盘,运气不好量产后问题不少,3268M或3268P与4CE或8CE都可能出现莫名的问题。手里的这款U也多次量产,问题不断。怀疑硬件问题,寄给一DIY专业坛友,他补焊重植,当时他那边电脑截图显示是成功了的,也经过了跑圈。回到我手里就又出现问题,排除了电脑与U口问题,再次量产不能过,最后勉强在2.0下量产成功使用。所以,这个盘如果正常使用,不建议量产这款UFS芯片,不知道台电做了什么手脚。
如果你还在保修期内且是无损拆解,可以试试售后。
如果你还想尝试,你可以短接U盘或清空,用feya的合版先高格,如果不行,尔后再用最新版本低格。不一定成功,死马当活马吧。手里另外一个同款U盘曾经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这款U盘,运气不好量产后问题不少,3268M或3268P与4CE或8CE都可能出现莫名的问题。手里的这款U也多次量 ...

度娘了很多方法了,都试过了~现在量产都能成功,重新插拔就OM无盘符,售后就算了,来回邮费自己负责,和买个新的差不了几块钱了,就差去移SB4 SB8跳线了

楼主:
无意中量产失败,提示格式化失败,放假把U盘带回家,插笔记本电脑上提示未格式化,格了一下正常了~ 不过只能工作再USB2.0 3.0不认,之前单位电脑前置全是3.0所以没发现,问下大神们量产了设置usb模式改为3.0 有用吗?

网友C:
又一个手贱的 人家出厂能用只是速度慢点 至少能过H2w 能稳定用
咋就手痒喜欢量产一下 认为自己的能力能比厂家强?
鼠标一点 足容高速还低温?想P吃
都去买台电了 台电啥尿性 不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手贱的 人家出厂能用只是速度慢点 至少能过H2w 能稳定用
咋就手痒喜欢量产一下 认为自己的能力能比厂 ...

你在说哪啥~~~大实话

本就想刮刮羊毛的~~~

网友D:
我手里十几个三星UFS的都正常,可能我用得少,没发现问题
8CE有2个,低格记得速度是100/126左右
需要固件留下邮箱,可以发你试试,不保证成功,我所有的都是用这个低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手贱的 人家出厂能用只是速度慢点 至少能过H2w 能稳定用
咋就手痒喜欢量产一下 认为自己的能力能比厂 ...

大神指导的对~生命在于折腾~不折腾折腾怎么有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十几个三星UFS的都正常,可能我用得少,没发现问题
8CE有2个,低格记得速度是100/126左右
需要固件留 ...

zhuceyong1314@163.com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十几个三星UFS的都正常,可能我用得少,没发现问题
8CE有2个,低格记得速度是100/126左右
需要固件留 ...

低格速度哪里设置啊?麻烦大佬贴个设置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速度哪里设置啊?麻烦大佬贴个设置图~

低格量产后写速度100m/s,读126m/s,简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十几个三星UFS的都正常,可能我用得少,没发现问题
8CE有2个,低格记得速度是100/126左右
需要固件留 ...

发我一份吧!84163460@qq.com      我有一个这个方案8CE的,量产后写87   读35,写入速度比读取快,现在还没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十几个三星UFS的都正常,可能我用得少,没发现问题
8CE有2个,低格记得速度是100/126左右
需要固件留 ...

能发一份我吗 2329194009@qq.com 感谢

网友:
只能USB2不能u3。降频试试。我帖子有提过。。不过3268降频参数位置和3267,3281都不同

网友:
都发了,参数你们再改下

楼主:
已尝试依旧只能在2.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