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做WTG 的低端U盘只有NS1081吗?大家还有其他的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1-04-08):
手上有些拆机的EMMC ,版本很多,做NS1081 速度不统一,而且长时间拷贝会发热!坛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推荐!万分感谢!一起来看看目前做了几款怎么样!

网友:
起步还是2246xt吧

网友:
NS1081相当于读卡器,实际速度看的是EMMC里面的主控

网友A:
如果不想要NS1081+emmc的话,高一级的方案是SM3280或者3281配制程新一点的MLC或者TLC,再高一点可以SM3350配UFS,再往上就是46xt、46en、58xt、58h等固态主控U盘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要NS1081+emmc的话,高一级的方案是SM3280或者3281配制程新一点的MLC或者TLC,再高一点可以SM3350 ...

3281 小文件持续写入没多久就会导致整体降速,必须重新格式化 或者用测试软件填满空间再删除才能恢复。。很鸡肋的主控

网友B:
1081本质是个桥接主控,可以看做是个读卡器,把MMC转成USB协议,
而EMMC可以看做是个微型SSD,因为eMMC的内部主控具有完善的坏块管理(比3281 3280高级百倍),高级ECC纠错,均衡磨耗算法和TRIM(比较老的小容量没有,2014年以及16GB大容量的EMMC是有坏块管理和TRIM等等功能的),eMCP=eMMC+LPDDR一起封装,内部是有两个部分组成
再就是 长时间拷贝 没有不热的主控,是个高速主控都会热
3280 3281 只是速度快,用久了 掉速 只能慢格恢复、
1081速度慢点 发热比3281大,本质是个“读卡器”,所以速度 4K 发热视eMMC决定

还有更快的 UFS 配套SM3350,和JM901
SM3350/jm901的功能基本等同于1081,是把UFS接口桥接成USB协议,
UFS也可以看做是个微型SSD,SSD所有的特性它都有,就连模拟SLC都有
大批量 成熟的 就是SM3350,读取400写360,但是呢上面说了 高速的主控 都烫, UFS 更烫 ,持续写能到80度100度这样....(废话么 那么小的板子 那么快的速度 能不烫?)

再高阶 就是固态U盘了, 主控有2246XT 2246EN 2258XT 2258H PS3111/AS2258、
但是 都有一个问题,烫,真正持续写 温度比1081高得多,而且你用什么外壳 没用 还是烫(参考CNC智商税),
持续写 50度以下 没有,温度最低的PS3111都不止50度、
想要快 还要温度低的方案   没有  一个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81本质是个桥接主控,可以看做是个读卡器,把MMC转成USB协议,
而EMMC可以看做是个微型SSD,因为eMMC的内 ...

可以反驳一下吗?
现在的NVMe SSD + RTL9210方案,接在USB3.0,温度真的很低,可以低於50度。
我不知道是ASPM电源管理的关系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反驳一下吗?
现在的NVMe SSD + RTL9210方案,接在USB3.0,温度真的很低,可以低於50度。
我不知道是 ...

额,你这都不算是U盘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反驳一下吗?
现在的NVMe SSD + RTL9210方案,接在USB3.0,温度真的很低,可以低於50度。
我不知道是 ...

待机50度我信,大量读写或者跑圈50度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50度我信,大量读写或者跑圈50度我不信。

usb3.0能多快?500的速

楼主(2021-08-31):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要NS1081+emmc的话,高一级的方案是SM3280或者3281配制程新一点的MLC或者TLC,再高一点可以SM3350 ...

现在有3860方案了,4K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要NS1081+emmc的话,高一级的方案是SM3280或者3281配制程新一点的MLC或者TLC,再高一点可以SM3350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81本质是个桥接主控,可以看做是个读卡器,把MMC转成USB协议,
而EMMC可以看做是个微型SSD,因为eMMC的内 ...

从哪里看到“3280 3281 只是速度快,用久了 掉速 只能慢格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哪里看到“3280 3281 只是速度快,用久了 掉速 只能慢格恢复”?

用过就知道了,只读不写例外,装的文件多了,往里拷个win10的ISO,那就不是规律波浪,是随机波浪了

网友:
用1个M2 2242的SSD转接USB,主控和闪存用散热贴接触铝壳,应该好一些

网友:
同楼上,大量数据读写还得移动硬盘,U盘做WTG除非是SSD方案,否则根本是找罪受,我的两个IS903已经收藏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就知道了,只读不写例外,装的文件多了,往里拷个win10的ISO,那就不是规律波浪,是随机波浪了 ...

感同身受,用过才会知道。
不过有兄弟教了个方法,可以稍微改善,如果考虑做WTG的盘,就是开卡时候选USB-HDD,不要选USB-ZIP。

有改善,但是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
3281配制程新一点的TLC 三星FIT或雷克沙S47.小巧携带方便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1081本质是个桥接主控,可以看做是个读卡器,把MMC转成USB协议,
而EMMC可以看做是个微型SSD,因为eMMC的内 ...

持续写 50度以下 没有,温度最低的PS3111都不止50度、
想要快 还要温度低的方案   没有  一个都没有

网友:
想要快 还要温度低的方案   没有  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