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一体电脑随机的无线鼠标微动失灵,拆机喷点WD-40修复

楼主(2021-04-08):
用了快两年的戴尔一体机,最近鼠标经常不灵,有时单击变双击,凑合用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本来想拆机更换微动开关,想起来以前在数码值得买入手的WD-40号称神油,何不试试呢。

底部

采用一节5号电池,本来卸掉上盖就能给微动滴入神油,既然动手了,那就干脆拆开看看用的是什么微动

电池仓的标签下面还有一枚螺丝,可以用螺丝刀定位后直接破拆

祭出神油

PAW3210DB-SJDL,原相的激光传感器引擎

NRF24LE1G,2.4Ghz低功耗无线收发芯片(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程序只能烧写一次)

3个微动都是TTC,机械编码器

从按键处滴入神油,然后不停按压,过一会儿再滴入一次,让神油彻底进入内部簧片触点,再继续按压微动进行清洗

之后用纸巾擦干,原样装好,测试OK

目前鼠标已经用了10天,未再出现单击变双击等失灵情况,证明微动开关失灵是可以喷WD-40来清洗修复的,这样就不用开动电烙铁了,省心又省钱。

网友A:
有这么麻烦么? 整的到处都是稀稀拉拉的。
焊下微动,拆开清理一下触点,再焊上。

网友:
不错,过几天也试试看

网友:
撬开微动开关的壳子把簧片调整一下就可以,也不费事的

网友B:
不是说WD40对塑料有伤害吗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WD40对塑料有伤害吗

不大清楚,我很少用WD-40,不过再用个两年鼠标的寿命也到了,我的备用鼠标还有好几个等着上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麻烦么? 整的到处都是稀稀拉拉的。
焊下微动,拆开清理一下触点,再焊上。 ...

弄完手感不好,按键过几天还是不灵。。。。。

网友:
我觉得滴瓶版本WD40更实用些,缺点性价比低。楼主可以找空的强力胶塑料瓶,往里喷一些,需要时一小滴,尽量避免太多流到其它塑料。

网友:
这么修看运气,运气好的话能用很久,不然用一段时间还会双击。把微动开壳,用纸片沾点WD40直接擦触点。或者直接换个新微动吧。

网友:
还是建议换微动,换成自己手感好的,静音还是清脆,任你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完手感不好,按键过几天还是不灵。。。。。

清理微动内部,一定要手轻,动着卡簧,肯定影响手感啦

网友:
应急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微动解决,喷了解决不了

网友:
动烙铁很难么?我也是换微动开始的

网友:
可以拆开的,手艺好可以拆得很完美,调整一下弹片,清理一下触点,可以改善手感和双击现象,当然最好还是换掉,以前也拆开微动调整过,但寿命怎么也没有新的长,有工具的话还是换颗好一点的微动好!

网友:
遥控器或者手柄、鼠标之类的东西按键不灵了,我喷一点黑罐的WD-40就好了。蓝罐里面有油,容易弄得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