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仕顿阀控式免维护蓄电池,这个能做汽车电瓶吗?

楼主(2021-04-08):
安数大,桩头小,可能不行。

网友:
这种是储能用的蓄电池,并不适合拿来当汽车蓄电池

网友:
估计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个电池应该是UPS用的吧,配方应该跟汽车启动电池不一样,放电特性不同。

楼主:
那就没啥用处了。

网友:
这种电瓶设计给UPS等固定场合使用,汽车上温度剧烈变化、强震动可能不适合。

网友:
这电池有个最好的地方应用,那就是电动车用。

网友:
启动用的应该是QD开头的,这种应该只能小电流放电,启动几次就完了。

网友:
启动用估计也行但寿命堪忧,就是怕充电,这个适合长期浮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