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挑mos管

楼主(2021-04-08):
想做个3518s降压快充 用这个pcb 以前是4个AO4484 但他改了又没写型号 结果 …… 小了 打水漂 继续买 买拆机

楼主:
拆机的参数好历害 问了下他 他说合适

网友A:
PCB右也那mos两种封装,可以用448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右也那mos两种封装,可以用4484的。

哦哦 就是说输入端也能用4484 虽然焊盘不一样

楼主:
东西凑齐了

楼主:
这两个芯片贴在名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