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833单手锯

楼主(2021-04-08):
大有5833单手锯看到网上视频就种草了,想买,手头已经有两把电圆锯,
一把云石锯了,
但感觉就缺乏一把单手锯,
现在三轮车运费贵,
家里要改装如果要买个木工板,
长木板,木方的话,
整张运费挺贵的,
要是有把锂电单手锯,
把板子锯小了再运能省不少运费吧,
板子锯小了电动车或汽车后备箱都能装了,
我这么说服自己,
价格比一般山寨品牌是贵200多,
但也能承受,
闲鱼有瑕疵版的400元下单了,
到手一看没发现啥瑕疵,
锯片和底板平行度也没问题,
这把锯子的平行度其实可以通过放垫片方式微调的,
就是没平行导尺,
不知道是商家忘了还是裸机就没有,
不过自己做一把也很简单的。
试着锯了一下,
最薄的锯了1毫米厚的木片,
平时操作电圆锯总是两只手的,
云石机是一直手,
这个也是一只手,
感觉很方便还行。

转速不像云石机那么高,
声音也柔和很多,
这个用力和锯片方向一条线
真是绝了,
据说这种机器皮带很贵,
但是一般皮带都能用几年再老化的,
多契带应该能买到成品,
不用被耗材困扰

网友A:
个人用没必要 我们这里商家免费裁板 那种数控的铣床 比自己弄省事太多 自己享受一下组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用没必要 我们这里商家免费裁板 那种数控的铣床 比自己弄省事太多 自己享受一下组装就行了  ...

是的,
我们这里应该也有,
但估计不多几家,
上次买地板龙骨的地方还有斜切锯呢,
我是切断了电动车带回家的,
本来带了大有角磨机加木工锯片临时用的,
没用上,
但这个单手锯确实挺不错,
就是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用没必要 我们这里商家免费裁板 那种数控的铣床 比自己弄省事太多 自己享受一下组装就行了  ...

很多时候手头的板子大一点需要电锯裁

网友B(2022-03-07):
最近有点想入手,不知道这型号能不能倒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点想入手,不知道这型号能不能倒装使用

买5419那个锯片大

网友:
看帖文这是准备改行当诗人吗?不过,最好还是满行后再换行更能节省宝贵的页面篇幅,这样坛友阅读时自然也就会减少不必要的下拉、翻页操作,而且写帖时敲几个字就换行不也浪费自己的时间吗?
话说木材店代客初加工切割真不错,大板子、长木条确实不方便搬运。我曾给本地店铺提过类似建议,无奈人家表示开展这样的业务有难度。

网友C:
想要就买个吧,心情总是舒服的,虽然不知道以后吃。吃灰不吃灰。

网友C:
应该买个三轮车,二手的两千多。可以省很多运费。还可以拉货挣钱。

网友:
其实卖家装材料的店里都会给你简单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就买个吧,心情总是舒服的,虽然不知道以后吃。吃灰不吃灰。

这锯子用了好几次了,有些材料店有分割,有些的没有的,整板整个木方确实不好运,其实这论坛工具党都是买的多,用的少,真用的多的人也没时间上网了,屯钱也是屯,屯一些工具也是屯,这些工具等用到的时候就觉得在手边直接有方便了,前几天我临时想买个机器,结果快递耽误了10天才收到货,时间都耽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买个三轮车,二手的两千多。可以省很多运费。还可以拉货挣钱。

三轮车我这里交警不让开的,其实可以考虑用2024年后不让开的超标电动车改成电动小推车,这样交警估计也没辙。

网友:
我有个良明18伏,洋二,用个开关电源来用,一年也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