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bm13-2电钻离合问题

楼主(2021-04-08):
不知道这个电钻是被拆坏的,还是怎么弄的,稍微用手就能抓住钻夹,让离合打转,有没有坛友拆过这个钻,离合是缺件还是坏了,电钻本身使用很少,也不像是磨损

网友A:
看照片这个是靠碟片弹簧顶着牙嵌离合器实现一定的扭矩的,通常碟片弹簧是两个一组来用的,看图片只有三个叠片弹簧,怀疑缺了一个,所以造成轴向力不够影响了扭矩。可以买一个相同规格的碟片弹簧加上去。

网友B:
交流钻,带离合?这种钻很少见
整个钻拍照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这个是靠碟片弹簧顶着牙嵌离合器实现一定的扭矩的,通常碟片弹簧是两个一组来用的,看图片只有三个叠 ...

谢谢,不知道怎么拆,今天拿锤砸了几下,也砸不进去,也拿不出来,不行塞进去个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钻,带离合?这种钻很少见
整个钻拍照看下

好的,明天拿出来拍个照

网友:
两边要是没有卡簧,那就用两个管钳包好齿轮倒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怎么拆,今天拿锤砸了几下,也砸不进去,也拿不出来,不行塞进去个卡簧 ...

第二张照片那个长条状的铁条似乎是可以敲下来的,试试看。实在拆不下来,也可以考虑在碟片弹簧间插一个直径厚度合适的开口挡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照片那个长条状的铁条似乎是可以敲下来的,试试看。实在拆不下来,也可以考虑在碟片弹簧间插一个直 ...

补充:可能需要把碟片弹簧压缩了才能拿下那个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