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火18650真实出生证明书

楼主(2021-04-08):
崭新的蓝皮神火小子被快递丢到地上

1: 咱们,先来一个新生儿称体重,下图:33克
体重偏轻啊!一定早产,难道你妈又出去浪了?

2:人格高尚的医生博士
在你蓝色皮肤上写着你武功指数,9800毫瓦时
我虽然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除法还是会算的,只是不懂四舍五入
体格你小子确实很棒 9800/3.7=2648.648648648648649

3:用变态3100测试考验你(吹成地表最强BT-3100登场)
蓝皮神火小子武功指数394毫安时

医生,下次请写
姓名:神火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老表一般都这样写)
城市:深圳
型号:18650
容量:400毫安时

网友:
此子竟恐怖如斯,他日必成大患,留它不得

网友A:
我艸,我2分钱在掏宝签到买的utiefire也只敢标4800毫瓦时,实测约1100毫安时,标得还不算离谱。
你这ultrafire就太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艸,我2分钱在掏宝签到买的utiefire也只敢标4800毫瓦时,实测约1100毫安时,标得还不算离谱。
你这ultraf ...

给个店铺名称好吗?

网友A:
你这手机电池充电方式有点特别,值得借鉴。我是用4056来充的

网友B:
9800毫瓦时已经标得很低调了,那些标9800毫安的才叫大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机电池充电方式有点特别,值得借鉴。我是用4056来充的

你被图片误导哩
那个手机电池可被视作支撑
鳄鱼夹,引出电流冲其他软包聚合物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机电池充电方式有点特别,值得借鉴。我是用4056来充的

反而觉得你热熔胶下面
连接华为电池电极,请问是直接焊铜导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机电池充电方式有点特别,值得借鉴。我是用4056来充的

你采用的接头,不是我提倡的
我提倡统一到MicroUSB
我会把4056只接焊接于华为电池
我只要有手机数据线即可
4056可以看作快消模块,如优衣库和zara
你知道4056原创公司吗?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00毫瓦时已经标得很低调了,那些标9800毫安的才叫大胆。

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店铺名称好吗?

签到里面好像搜不到这家店里,今天掏宝改规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采用的接头,不是我提倡的
我提倡统一到MicroUSB
我会把4056只接焊接于华为电池

我还剩几颗平时拿来替换的,是这个牌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到里面好像搜不到这家店里,今天掏宝改规则了?

谢谢你,充满热情洋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剩几颗平时拿来替换的,是这个牌子不?

我问你就是想知道
占有率非常高的4056
原创公司是国内,还是境外?
谢谢提供照片,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你就是想知道
占有率非常高的4056
原创公司是国内,还是境外?

我了解到的原创应该是拓微4056 ,其实拓微的可靠性、效率、发热和各种山寨的4056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到的原创应该是拓微4056 ,其实拓微的可靠性、效率、发热和各种山寨的4056差不多...... ...

谢谢你的资料,网传,深圳市富满电子叫TC4056,而南京拓微叫TP4056

你散落在桌子上的就是拓微TP4056,都说拓微的芯片比较稳定

它原创可能性很大,又是国货之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到里面好像搜不到这家店里,今天掏宝改规则了?

你在这家店,评论排第一
我不玩手电,冒昧问一下
你们怎么玩手电的呢?
我觉得山地自行车运动,手电有用

网友:
20年前的破笔记本拆机电池还能放出1500以上,SONY原装的,原来是2200mAh.

网友:
这神 火真厉害,还不如笔记本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