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超级恶心的修复万元斐讯K2无线双频路由器

楼主(2021-04-08):
『X折腾』超级恶心的修复万元斐讯K2无线双频路由器海蓝版出来就刷到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5622
我老师的缩水A6版K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4237
新款K2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8841
当年自己的K2电源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365
同事老公的K2,当年的神机啊,可惜是A6版本,缩水款

海蓝色的外壳

码已经被刮开了,同事说是买的50元。。

打开天灵盖,这散热,真心做工完美

缩水版,电源少了一路,不过据说没什么影响

rom在此。

没有夹子,只能这么操作了。

这rom才8m?

拆掉rom也毫无违和感

焊回去

顺利进入不死

后期的多色led开机后显示粉丝色,好像有网的话就是橘黄色

刷成潘多拉魔盒系统了

清理干净焊油。。

超级无敌完美。
不知道为啥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很奇怪,就算嗯了rest 1分钟后也是重启,莫名其妙的设定。
还好之前闲得无聊入手了编程器,也折腾几个固件,也算是交了学费。

网友A:
拆flash,上编程器备份,然后刷breed,刷固件。很正常的流程啊。

网友B:
缩水款都比水星TP什么玩意儿的缩水王做工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缩水款都比水星TP什么玩意儿的缩水王做工好得多。

所言极是

网友:
曾经用K2P代替linksys,不知道为啥有个小bug:与linksys组网,苹果手机上QQ的视频正常,安卓的不能正常播放。最终还是用回linksys算了,K2P只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flash,上编程器备份,然后刷breed,刷固件。很正常的流程啊。

问题是后期为什么会不能恢复出厂了?虽然官方版本不是很好。但是也是可以用的啊。

网友C:
你刷的不是潘多拉,是老毛子。

网友D:
潘多拉魔盒系统。。。

网友:
我同事还给了我一个好像是K2,闲置着呢,有空也折腾着玩

网友:
前一阵在拼夕夕上买了两个k2,一个好用给我老爸家用了,一个wan口有毛病,连不上网,退了

网友:
padavan是老毛子不是潘多拉...pandorabox是和OPENWRT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不是潘多拉,是老毛子。

反正没搞懂老毛子,华硕,潘多拉到底有啥区别,都是一类就行。、

网友E:
找大神魔改了一个,加了内存,闪存和usb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潘多拉魔盒系统。。。

说明撸主是个半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大神魔改了一个,加了内存,闪存和usb

:lol:K2折腾的意义不大,前几天我弄了一个AC9带USB口的,8M换成16M的了,内存128的,屌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撸主是个半桶...

:lol:DIY数码是兴趣爱好。不打算深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K2折腾的意义不大,前几天我弄了一个AC9带USB口的,8M换成16M的了,内存128的,屌爆了。 ...

是啊,那个时候对千兆和百兆的网口还没有概念。

网友:
潘多拉无线功率是全开。不能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