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忍痛拆宜家灯泡里耶14.5W E27 1521流明LED,研究为什么会有频闪

楼主(2021-04-08):
先买了个宜家的小台灯,用着感觉不错,看了网上宜家灯泡的专业测评,虽然显色指数不怎么样,但总体还是比较良心的,参数指标都和专业测试结果一致,因此宜家的LED灯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专门跑去宜家花了49.9元重金买了两个灯泡,因为一盒是两个,因此单个灯泡价格高达25元,是我目前为止买过的最贵的LED灯泡

1521流明是目前在售的功率最大的灯泡,14.5W的功率相当于100W白炽灯的亮度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摆弄了下手机拍照,发现这灯泡居然有频闪,而比它早买的4.5w台灯却没有频闪,强烈的好奇心使我痛下杀手,宰一只灯泡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左边是待杀的14.5w有频闪灯泡,右边小的那个是4.5w无频闪灯泡,都是里耶灯泡

外壳用的硅胶固定

散热是塑包铝,至少占灯泡一半的重量

结果不是阻容呀,芯片是kp1264csp

灯板的厚度至少1.5mm
看上去用料十足,但是为什么它还是有频闪?

网友:
驱动方案的问题

网友A:
那个厂家给代加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厂家给代加工呢??

以前是厦门立达信

网友:
立达信的LED光源一般都符合欧盟标准,欧盟好像要求led光源的功率因素在0.9以上,恒流驱动功率因素高了,也会有轻微频闪的。

网友:
阻容才有红宝石电容的啊。。正常驱动一般是没有红宝石电容的把。

网友:
应该用拍照软件和手机截屏看下,阻容分压和大多数线性工频闪,类似手电筒调光PWM中频闪,开关恒流源滤波不够高频闪。楼主球泡灯买贵了,应该买阳光照明,每颗9瓦球泡灯实体店15元,网购才9到12元。

网友:
如果想修,就用万用表量量电阻和电容的数据还对不对,如果都没问题,就是芯片坏了,扔!

楼主:
宜家LED有明显频闪,而白炽灯虽然同样有频闪,但是只在摄像头看的时候很明显,戴图却截不出频闪

网友:
驱动输出端并一颗涤纶电容试试

网友:
飞利浦的很多灯都有频闪,我家里灯电源坏了咸鱼买了一块飞利浦电源居然有频闪,和卖家交流卖家说的网上一搜居然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宜家LED有明显频闪,而白炽灯虽然同样有频闪,但是只在摄像头看的时候很明显,戴图却截不出频闪 ...

白炽灯还能看到频闪的话,只能说是手机摄像头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两只,用了三年坏了一只

网友:
这个用料和做工,25元一只,只能说品牌的溢价太高了

这个价格,从网络渠道,可以买么质量高几个等级的LED灯泡了

频闪是因为采用了高功率因数的LED驱动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炽灯还能看到频闪的话,只能说是手机摄像头有问题了

小功率白炽灯有频闪是正常的,佛山照明白炽灯25w球泡 15w球泡 都有频闪(是和钨丝冷却熄灭时间有关。冷却时间越长,工作在交流电下越不容易出现频闪)

网友C:
这种灯泡是高功率因数的驱动,有频闪是正常的。
市场上同样有频闪的产品,
如飞利浦corepro系列LED灯管、欧普(蓝色头)LED灯管、亚明工业照明LED灯管,三雄极光真亮系列LED灯管,公牛工业照明LED球泡
售价普遍高于同品牌 低功率因数 无频闪的LED灯产品(如:飞利浦ecofit非凡系列LED灯管,16.9元,无频闪,而飞利浦corepro系列LED灯管,29元,有频闪。)家用读写照明不建议选用这些产品。包括楼主的宜家大功率球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炽灯还能看到频闪的话,只能说是手机摄像头有问题了

白炽灯确实是有频闪的

网友D(2023-05-05):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泡是高功率因数的驱动,有频闪是正常的。
市场上同样有频闪的产品,
如飞利浦corepro系列LED灯管、欧 ...

大佬,日常办公环境,追求可接受的显色指数(Ra>80),并且无频闪的,看来只能选用飞利浦的LED灯条模组了?为此我还把老式的网格式栅格灯(3根T8灯管),改造成两个飞利浦三色灯条+一个亚克力扩散板了。飞利浦的飞凡单端或者双端T8高亮灯管, 虽然无频闪,但是显色标称只有70,飞利浦Corepro 和 Master 灯管的显色标称有80或者83,但是摄像头中都可见频闪。佛山照明的低端T8标称高显色,宣传是Ra 80,但感觉有水分,还是飞利浦标称比较实在。请问大佬怎么看?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D:
大佬,日常办公环境,追求可接受的显色指数(Ra>80),并且无频闪的,看来只能选用飞利浦的LED灯条模组了 ...

如果在乎效率和寿命,建议选择飞利浦corePro或者master系列。如果对频闪敏感,建议选择佛山ra80的led灯管或三雄极光星际系列led灯管(ra80的)(个人感觉三雄极光光色更好,接近高显色日光灯)。不建议飞利浦非凡,双端非凡,公牛低端led灯管,木林森和22年3季度之前生产的佛山经典/晶莹(这几种虽然没频闪,但是显色只有ra70,老化后光色发蓝,很刺眼)

网友(2025-03-03):
感谢坛友分享,这个灯看光谱啥的都还行,本来准备入一个的,没想到居然有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