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串三元锂电和23串铁锂充电器是否通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08):
请问,20串三元锂电和23串铁锂充电器是否通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压差不多,20串三元的充电机输出电压是20*4.2=84V,23串铁锂的充电机输出电压是23*3.65V=83.9V,实际使用铁锂充电末端压差很大,经常充到82V的时候电池就会触发单体过压充电保护,如果充电器不报警的话可以使用

网友:
差那么一丁点,问题不是很大,铁锂可以冲三元,三元最好不要冲铁锂。如果选的三元是4.3伏的那么可以通用。

网友A:
20*4.2=84V
23*3.7=85.1V
供电基本一样,充电的话主要看保护板,不然过冲就麻烦了

网友:
主要看保护板!
主要看保护板!
主要看保护板!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4.2=84V
23*3.7=85.1V
供电基本一样,充电的话主要看保护板,不然过冲就麻烦了 ...

你算错了。

网友:
电压相同可以的没问题,我三元锂电池车放家里,老婆用71.4伏的锂电专用 充电器和原车的74伏铅酸充电器混用半年都没事,直到有一次我在监控中看到了,才纠正过来,想想后背发凉。

网友(2022-09-08):
只要保护板没问题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2024-07-22):
保护板的可靠性是关键啊

网友:
两种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相差0.05V可以忽略了,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通用,有保护板单体电压高了会自动保护的。对于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要求并不严格。

网友:
充满截止电压不同  保护板很重要

网友:
我把保护板设置的保护电压3.55V,总压保护56V,实际充电器最高56.5V

网友:
电压是差不多,临时顶一下无所谓,但是不建议混用,两种电池充放电位置不一样

网友:
不建议通用,比较危险。如果是软包铁哩那就更危险了,三元软包鼓包能量衰减大,铁哩软包鼓包能量衰减小。2个同时燃烧,铁哩威力 大于三元 。(见消防视频 )

网友:
保护板能够保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