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两色环电阻啥参数?

楼主(2021-04-08):
atx电源炸管了,方案好像是r8cb05bo+gr8329n的,换了个fdpf18n50的场馆,继续炸了。检查发现有两枚色环电阻阻值短路,分别0.5欧,0.9欧。
本人色弱,有颜色辨别障碍,求坛友帮看看。

由白色方框位置拆下

网友:
电阻没毛病,0.22的你量出0.5也没毛病,查其他的吧。

网友A:
我感觉是按四环读数的,红红银金  0.22Ω±5%,第二个没看懂  银黄橙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按四环读数的,红红银金  0.22Ω±5%,第二个没看懂

不是红红白金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红红白金绿?

那个绿色估计是温度系数一类的  20 PPM/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按四环读数的,红红银金  0.22Ω±5%,第二个没看懂  银黄橙金

这个四环不像四环,五环不像五环。红红银金感觉还像那么回事,另外一个就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四环不像四环,五环不像五环。红红银金感觉还像那么回事,另外一个就看不懂了 ...

或许色环错了,哈哈,如果是黄橙银金 就是0.43Ω

网友C:
描述
  五环电阻色环表口诀
  口诀:一中(1棕)的红儿(红2)跑三城(3橙),走四方(4黄),五路(5绿)车的司机杨六郎(6蓝),只吃(紫7)灰巴(灰八)喝白酒(白9),直到黑夜零点(黑零)。
  第1、2环有效数字
  棕1,红2,橙上3,4黄,5绿,6是兰,7紫,8灰,9雪白、黑色是零须记牢第三环数量级,金色欧姆、黑几+、棕为几百、红是k、几十k级橙上当、几百k级是黄环、登上兆欧涂绿彩、二环出黑是整数5,o/,C(A6,B-,I,第四环允许误差:金+_5%,银+_10%,无色+_20%电阻的读法。不代表五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识别口诀: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
  0,1,2,3,4,5,6,7,8,9,5%,10%
  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
  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这个规律有一个巧记的口诀: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例如,红,黄,棕,金表示240欧。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是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是无色(20%)的。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表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网友D:
反正这两个电阻没坏就是了。

电阻一般损坏表现为炸裂,开路,阻值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这两个电阻没坏就是了。

电阻一般损坏表现为炸裂,开路,阻值变大。 ...

就是发现其中有一颗电阻,表面有裂纹

网友:
电阻只会断路,不会短路的,查其它元件吧

网友:
我看出的是左0.22和右4.3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描述
  五环电阻色环表口诀
  口诀:一中(1棕)的红儿(红2)跑三城(3橙),走四方(4黄),五路(5 ...

很多电阻都 不近常规标注的。比如这个。是多少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电阻都 不近常规标注的。比如这个。是多少的呢?

搬运由矿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2118-2-1.html    csw1的大作,看这里的第30楼,
资料:《电子报》2013第5期,《这些五环电阻怎么啦?》。

---我们也接触到的一些电子电器,其内部电路采用的部分五环电阻却不按以上规则“出牌”。例如,图1是某跑步机控制板上的一个五环电阻,色环依次为红、红、绿、金、绿。按表1读得为22.5Ω(误差±0.5%)。维修中由于测得其在路阻值较大,怀疑它变质开路,但焊下来再看电路板却傻了眼——电阻下面的的标志框内标为“2M2”(参见图2),即2.2MΩ! 用数字表测量证实的确如此(实测2.18MΩ)。又如图4某品牌电磁炉内的五环电阻,色环依次为黄、紫、黄、红、绿。按表1读得为47.4kΩ(误差±0.5%),但实测却为470 kΩ!图5的五环电阻,色环依次为绿、蓝、红、金、白(实测为5.6kΩ)。图6的电阻色环依次为橙、白、金、金、黑(实测为3.9Ω)。而根据表1的规定,第5环(误差环)是没有白色或黑色的。图中的这些五环电阻究竟怎么啦?

     以上这些不按规则“出牌”的电阻,它们的第5条色环是由生产厂家自行定义的。一般第5环为白色(图5)或黑色(图6)的是熔断电阻。有的厂家用第5环来区分电阻的内部特性与材料,如某厂家用绿色环表示绕线式无感电阻(图3,色环次为棕-黑-黑-金-绿),另一厂家用黄色环表示高压玻璃釉电阻等。还有的整机生产厂或批发商往往要从多个电阻厂家进货,为进行质量跟踪,要求各供货厂家分别加上代表本厂颜色的第五环,以示区别(图1与图4应当属这一类)。甚至还有厂家用不同颜色(绿、蓝、白、紫等)的第5环来表示熔断电阻的不同熔断特性。上述“内部消息”并不是一般爱好者和维修员能知晓的,只有查看生产厂家有关的产品规格书(这类规格书一般都以“PDF”的格式出现,所以常称为PDF资料)。而有的厂家没有发布相关产品的规格书,有的即使有规格书,其中也不含上述信息。既然由生产厂家自行定义的“附加环”中的信息难于了解,那还有可能直接读出它们的阻值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搬运由矿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2118-2-1.html    csw1的大作,看这里的第30楼,
资 ...

拜读了长篇大作,可还是没说我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搬运由矿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2118-2-1.html    csw1的大作,看这里的第30楼,
资 ...

按照四环
红红银金 0.22Ω
白黄橙金 94kΩ还是 黄橙金 4.3欧?
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电阻都 不近常规标注的。比如这个。是多少的呢?

你这个,按矿坛这个网友的说法,离的远的,应该就是电子报上说的是厂家特殊标记吧,按四色环 棕、绿、银、红 来算,不知对不对,0.15欧、2%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四环
红红银金 0.22Ω
白黄橙金 94kΩ还是 黄橙金 4.3欧?

如果按我搬运过来的文章,看起来只能按四色算,右边的0.22欧。左边的,第一个到底是银色还是算白色,算银色不对。只能算白色吧,只能是94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拜读了长篇大作,可还是没说我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呀?

这个不是我的大作,上面早就说了是搬运过来的,出处都贴在上面,原文也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