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5年前的塑料下水管 怎么比现在用的更厚实?

楼主(2021-04-08):
我家25年洗手池预埋的管子,看着不赖啊 6mm壁厚呢,这种是什么类型的材质?

另外有会水电的大哥能帮我看看 ,这样并线会有隐患吗

网友A:
以前是塑料,现在是pvc

网友:
回收料,薄了容易断裂碎掉。
硬线的话对折两根可以同时压进去,软线并接后上锡垂扁再压上就可以了。不上锡问题也不大!!!

网友:
因为。。。比如说1厘米厚的桐木料对5毫米厚的钢板,不能说1厘米的桐木料子用料扎实,比5毫米的钢板厚实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塑料,现在是pvc

哈哈,以前有个化学老师教我们,学了化学,起码不会看到广告里,“把塑料叫成PVC”就觉得高大上。

网友:
以前是真的塑料,老化的快啊,不耐压、易破裂等
现在是PVC的,虽然原材料一样是塑料,但加了不少别的东西进去效果好很多
同样是铁,不锈钢明显比普通钢效果好啊

网友:
看一些外国佬盖房子  pvc下水管比这个还厚
劣质管回收料多 掺的石粉多

网友:
芯片和沙子的区别

网友:
可以对折用啊,长度要一致,插座处不要断线,空开处线头形状要匹配好。硬线主要是接头压不紧或震动松动,最末端插座上接功率计,使用大功率电器时电压与进户电压相差较大时,就有地方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