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10.1寸便携显示器 时隔三年的翻车显示器,怎么翻车的呢?

楼主(2021-04-08):
先上一下成品的照片
现在是一些结构的局部图,想当初这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画好的,画好后还是相当激动。
主要的材料,先3D打印好一个外壳,和一个连接器。
然后是一些电子配件,
一些耗材,

把USB转VGA的转接板线序抄写一下
想当初这个USB3.0的TYPE-C转接板要四五块钱一个,现在便宜好多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一起都是那么意外的翻车。

翻车的原因是这样的,但是我始终还是没有解决。
就好像USB转VGA不能输出1280*800分辨率的信号
一款屏幕,现在屏幕都太贵了。

之前已经飞好的线,这个飞线很好用的,最近在众筹这个,感兴趣的可以加个群。
固定好一些内部的连接线
最后好好地驱动板阉割的只剩下HDMI
不过偶尔拿来装个系统还是可以的,虽然不做USB显示器了。。。。

网友:
外壳做得真漂亮

网友A: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1280*800分辨率已经达不到要求了,这尺寸至少全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1280*800分辨率已经达不到要求了,这尺寸至少全高清。

哈哈 要2K  一般10.1寸 原本也就是为了接个USB显示电脑辅助显示的

网友B:
这个做的真好!如果有1920x1080也够了
便携的话,加上聚合物电池和充电板,就可以不用电源接HDMI、DVI、DP显示了

网友:
无脑上高分再调低分辨率,很多人经常这么干。:lol:HDMI转VGA试过很不稳定,最后放弃。USB不知道是不是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真好!如果有1920x1080也够了
便携的话,加上聚合物电池和充电板,就可以不用电源接HDMI、DVI、DP ...

原来是想加的 但是一直拖着就拖着翻车了...想了下赶紧完工吧,虽然功能不全了

网友:
挂门里旁当个监视器不错

网友:
很漂亮,3D打印方便。我以前也碰到过vga转接的问题,当时还以为主机坏了,后来hdmi连接解决。

楼主:
有没有老哥要那种细的飞线啊 10色 每种颜色10米 的啊  现在还差15个人呐

网友:
翻车了,还能扶正,楼主利害

网友:
其实一个1920*1080就够了

网友C:
请教老大哥,这个供电电流要多少

网友:
真好,我也想做一个啊,有个10.1寸平板放着没用……

但后来想想家里还有几台显示器放着吃灰,做好这个估计也是吃灰,所以一直没有动力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大哥,这个供电电流要多少

5V 500mA的样子 其实主要是背光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