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3160主板不识别阵列卡。

楼主(2021-04-08):
阵列卡与主板经测试都是好的,只是阵列卡直插这个主板无法识别,是这个主板就不能用整列卡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么?哪位老哥能帮帮忙给看看,谢谢了!

楼主:
阵列卡是做直通用,IT模式HBA卡

网友A:
PCIE口可能是南桥扩展出来的

楼主:
阵列卡是直通IT模式,HBA卡
主板pcie找了个亮机卡试了一下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口可能是南桥扩展出来的

老哥,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B:
“J3160主板不识别阵列卡”。这种主板不支持阵列卡进 BIOS看看有无 RAID 功能!支持阵列卡RAID的主板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J3160主板不识别阵列卡”。这种主板不支持阵列卡!进 BIOS看看有无 RAID 功能!支持阵列卡RAID的主板比较 ...

这个主板的mini pci-e之前是插无线网卡的,这个接口可以转接SATA接口么?

网友:
猜测bios不支持

网友(2021-10-22):
扩展选项
PCI Express 修订版
2.0

PCI Express 配置 ‡
1x4/2x2/1x2 + 2x1/4x1

PCI Express 通道数的最大值
4

网友:
主板支持说到底就是bios里有没有支持模块,这类主板bios很可能是残废

网友:
开机等十分钟看看,如果不行,这个pcie可能只能插显卡用

网友:
跟主板品牌有关吧 我有块华擎的j3160支持我手里的阵列卡 七彩虹的n3150就挑阵列卡只支持火箭的阵列卡 sas2008就不支持 插上没反应

网友C:
这种ITX主板的pcie接口看起来是显卡接口,其实是pciex1的,你那个阵列卡需要 pciex4的接口。所以插上去识别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ITX主板的pcie接口看起来是显卡接口,其实是pciex1的,你那个阵列卡需要 pciex4的接口。所以插上去识别 ...

哪怕16x插到1x也是能识别的,只是速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怕16x插到1x也是能识别的,只是速度上不去

那需要卡支持pciex1模式才行。你那阵列卡显然不支持pcix1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ITX主板的pcie接口看起来是显卡接口,其实是pciex1的,你那个阵列卡需要 pciex4的接口。所以插上去识别 ...

主板上的pcie 16x插槽实际是pcie 4X

网友(2023-01-24):
引用 网友D:
哪怕16x插到1x也是能识别的,只是速度上不去

我直接插x16的显卡上去根本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