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感觉跟不上时代了,南桥在哪里

楼主(2021-04-08):
把笔电拆了,居然没有找到南桥,难道集成在cpu?

印象中的南桥

网友:
有的是会集成南桥的,所以,

网友:
如今南北桥都集中在一颗芯片里了

网友:
CPU集成南桥很正常啊,反正笔记本就那么几个接口。
我新买的笔记本就没有南桥,所有接口都是直连CPU

网友:
这么小的电路板  不用搭桥了

网友:
看不懂哈,只看下经验。

网友:
把cpu散热片拆掉,cpu 上有一大一小两个芯片,小的就是了

网友:
已经消失10年了...

INTEL从1156开始(或者ATOM 2代也算)、AMD.....严格意义上没有南桥是FMx时代

现在主板上那个叫IOH

网友(2021-05-25):
正常啦,举个例子,现在兆芯的X86 CPU 把南北桥,声卡,显卡,全都集成在CPU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