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0年前的万里牌电吹风机拆解

楼主(2021-04-08):
这个吹风机有40年了,是80年代初买的,用的不多,拆了看看。
原包装很简陋,泡沫还在,用的很少还很新。
电源插头是当年换的,原装是香港地区用的插头,那种英式的,个头很大。

80年代初,家用插座多是这种两条腿的美标。

吹风筒是金属电镀的,电镀质量很高,40年了还像镜子一样光滑闪亮。
把手是塑料的,材质不如现在的。固定螺丝是一字口的,槽很浅。

翻过来看看

后面进风口。

出风口

松开三个螺丝,拆下筒的前半部分。

拆开把手,很简单。拨动开款在断电的位置,上面有两个铜的触点。

拨动开款在一档位置,和第一个触点接通。

拨动开款在二档位置,和第一个和第二个触点接通。

加热丝部分,中间还插了很多云母片,接线也用的瓷管。

电机支架是铝铸的,看着就很结实。不敢再拆下去了,估计再拆这些云母片就散了。
电线也都很短。

再看一眼这个快鹿插头。

结束。

网友:
老货做工好的很,成色还这么新,难得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渡层反光的,好亮,

网友:
头次见到大概2千瓦串励电机版本,九几年我父亲用的万里电吹风,像金属鼓风机,里面罩极短路环电机,离心叶片,功率才500瓦,进风口调最小可以化焊锡拆芯片。

网友:
电机质量超给力啊,电机真心的说句好~~~~

网友A:
罩极电机,后来又用串激电机的,都是正品,后来就简单了,用成了12一30v的小电机,都用不住。

网友:
老国货还是很好的,踏踏实实的。购物模式的改变催生了一批批 急功近利的厂子和寨主

网友:
这做工和质量  相当牛逼啊~!~!

网友:
当年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B:
怎么是跳蛋形状

网友:
螺丝刀也挺有年代感的

网友:
会不会打火

网友:
那你还没见过毛子货呢。

就是直绷绷的一根圆柱,把手都没有,像一节管子拖着一根线、满足功能且最简单制造,极简风,毫无任何修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跳蛋形状

简直就是跳蛋的鼻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罩极电机,后来又用串激电机的,都是正品,后来就简单了,用成了12一30v的小电机,都用不住。 ...

可以买理发店用的那种大功率吹风机,还是罩极电机的。不过像家用的小型吹风机都是带碳刷的小电机了,在设计上就限制了吹风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
像以前的金属电风扇,耐用是耐用,可是容易漏电。相比起来还是现在塑料外壳的电器安全一些。

网友:
看那云母片,好厚啊。

网友:
镀层没有剥落。
老货,质量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