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MSATA SM2246EN 15139开卡问题Erase SysBlock Success!

楼主(2021-04-08):
有没有大佬帮看看,设置保存 点开卡  4秒钟提示:Erase SysBlock Success!

就没下文了

网友A:
软件窗口最大化,然后就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个Erase system block,去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窗口最大化,然后就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个Erase system block,去掉这个“√” ...

嗯发现了

网友(2022-09-13):
求15139-256g  45 3e 96 93 7e 51双贴2246xt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窗口最大化,然后就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个Erase system block,去掉这个“√” ...

我怎么就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