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80度旋转一转三超薄安全电工插座

楼主(2021-04-08):
小红包没地方用,想了想买个超薄插座吧,沙发后边用正合适。

用之前先拆开看看里边怎么样,边看照片边说话。

小红包没地方用,看着这个插座价格合适,买来试用

标称2500W

旋转

再旋转,可以180度

拆开

外壳还不错,不像小厂的

看铜排

微距也不太好,灰尘照得一清二楚

旋转部分是空心铆钉铆接

这边同样铆接

把铜排取出

两部分,上下摆放

弹片铜排厚度0.37MM,比较单薄

插片厚度1.19还行吧

磁石不吸,不是铁质的

做工还行,比较精制,就是铜排有点薄,2500W短时应该可以,长时间有点悬。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A:
铆接转动位置长时间大电流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玩意适合小功率

网友:
不花钱的值得折腾着玩

网友:
觉得铜排单薄了铺锡啊。。。。。

网友B:
我有一堆美标,也有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铆接转动位置长时间大电流容易接触不良

这种一般固定好位置就很少动了,所以铆钉不是太大问题。但是他这个铜片确实有点薄

网友:
可以加一些航模特软导线焊接上,提高过电流能力。几年前在塘沽洋货市场见过,给三个手机电源用很方便。

网友:
这个东西三十多年前就国产的了。

网友:
有安全电工几个字的插口铜片好像都是单片,没这几个字标电流电压的都是双片

网友:
现在8块多了

网友:
不如日本的接触好

网友:
这价位接电视用还不错

网友:
微距也不太好,灰尘照得一清二楚。

网友:
这个太差了点,合适小电流用用

网友:
铜片再厚也没用,插孔部分铜片形状不合理,接触电阻大发热肯定不小

网友:
估计1KW一下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堆美标,也有旋转的

厉害了  朋友  666

网友:
这质量还行,铜片厚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