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红标和黑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08):
大有5401红标和黑标有什么区别?昨天干活看到朋友的5401是黑标,我的是红标。

网友:
一个电商版一个主要线下。除了颜色不一样,没区别,那些说开关牌子不一样的,其实不是不一样,是现在都是这个牌子的开关了。

网友A:
标配和减配的区别

网友: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的5401是什么标,明天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配和减配的区别

那个标是标配的?减配了什么?

网友:
黑标具说有感,套装标配是三星电芯,红标是无感,中国芯。

网友B:
试过新买的红标的,对比之前的黑标机,总感觉没劲似的,声音比较轻,振动感也比较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新买的红标的,对比之前的黑标机,总感觉没劲似的,声音比较轻,振动感也比较轻, ...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过新买的红标的,对比之前的黑标机,总感觉没劲似的,声音比较轻,振动感也比较轻, ...

红标黑标看哪里区分的?知道了,我的是红标的,
问那些卖家的,
说5.2电池配的就是黑标,
4.0国产电池配的红标,
据说里面都一样的,
也不知道减配在哪里,
还有快充以后没有了,
都是标冲和闪充。

网友:
拆机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21-05-09):
拆机一下就知道了,听说只是把开关换了,其他没换

网友D:
图呢。哪里看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呢。哪里看黑红

标签那里,黑色的是贴上去的,红色的像是印上去的 。

网友:
电商的电池 电芯是B品
线下的 或者公司采购的 电芯是A品
长期用就知道差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标黑标看哪里区分的?知道了,我的是红标的,
问那些卖家的,
说5.2电池配的就是黑标,

那要是买裸机,是不是就随机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