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AP怎么刷固件呀

楼主(2021-04-08):
手里有这款强电供电的面板AP,大佬们这个怎么看内存和闪存啊, 能刷集客吗

网友:
7628的鸡鸡,估计是4/32的货,固件有限...

网友A:
我感觉7628的无线要比7620好的多。

网友:
巧了,我也有一个,不过是7620的

网友:
7628cpu好像没有集客面板专用固件 刷集客ap238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7628的无线要比7620好的多。

MT7628AN是比MT7620A后出货,QFN封装,价格更低,硬件上面解决了WiFi抗干扰差问题,这点比MT7620好了很多,去掉了HWNAT,增加了硬件加密加速模块,比7620N多了SDXC/PCIE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