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x750w 64G USB3.1 U盘求救

楼主(2021-04-08):
我用sm32Xtest_V2.5.75_v8_T0529 一开始量产 U盘就跳没了 然后过几秒有检测出来 就是无法量产 我原来U盘是
  HP x750w 手贱,非要试试量产工具怎么玩 原来有57.9GB;用Star_SM3281series_T0214;重新量产之后最高也就51GB, 还有时候开成37G 我擦 怎么搞 头大了 求教求教 小红包感谢;10元够不够;请大神赐教。弄好我一定红包感谢; 联系我微信 253738865
这个版本怎么都无法量产。

正在量产修复中,此版本能完成量产,但是每次容量都不一样,最多也就51GB左右 最小时33GB左右;参数配置基本都没啥大变化,参数变化大就直接报错。

网友A:
估计是坏块太多了

网友:
体质问题,越量产越小,我之前有个盘只能强制半容量,否则完整性校验通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坏块太多了

我很赞同,

楼主(2021-10-20):
哪里坏块太多, 这是个新盘 我就想研究一下 搞废了 扔了

网友(2023-02-20):
想知道购买渠道?

网友:
坏块太多了

网友:
新盘不代表容量芯片也是新的,mlc颗粒拆机做u盘,已经算良心了

网友:
3281bb的主控,就是比较麻烦,相对于3281ab的开卡工具少得多,还容易出现各种bug,新手不建议玩bb版本的,还是ab的经典,可玩性高

网友(2023-08-26):
可能坏区太多,无法量产。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

网友:
新盘不代表容量芯片也是新的

网友:
确实应该体质不好,不同版本的ECC设置不同,所以开出的容量不同,开出小容量的耐用速度还快

网友:
应该是量产工具不支持量产

网友(2023-10-16):
慧荣的量产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
黑片工具搞搞看吧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