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南电万用表,做工性能咋样

楼主(2021-04-08):
有认识这款万用表的吗,做工性能咋样。

网友:
就冲这两个保险 里面用料不会太差

网友:
不是便宜货

网友:
一个字:丑!两个字:很丑!三个字:非常丑!

网友:
看着略显粗燥

网友:
保险看起来可以的样子,还带模拟条,应该还可以,成色很伊拉克

网友:
看保险结实耐操那种。

网友:
闲鱼上见过这个表,3位半的,带蓝牙,同品牌类似的还有一块,号称是美国货及有可能是是华盛昌贴牌的。这种小众表不建议收入,资料什么的都不好找,

网友:
这应该是华盛昌产的吧?

网友:
型号应该是14090T

网友A:
这都被你找到,看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你找到,看做工很一般啊,

谷歌搜到的。蓝牙之类的无线电设备在美国销售,必须有fccid认证,官网公示的图。看资料是通过上海一家专门搞认证的公司弄的,应该是国人在国外注册了公司卖的国产表,日本亚马逊上卖价折合人民币2400多(翻译软件显示southwire是上海的公司),国外ebay上二手约200块人民币。

网友:
主控芯片弘康HY3131(现在流行的dtm0660系列芯片实际也是HY开头加数字)看官方手册好像是5万字,HY3130才是5千字,但这个表英文说明书说是6000字就很奇怪……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电工表

楼主:
芯片啥型号

网友:
这个主控好像和FLUKE 117C的一样,都是这个430的单片机。

网友:
跟世达、史丹利万用表一个样,万用表是副业里的副业,为了配合一些套装产品而开发,性能很一般。

网友:
很有意思的万用表。

网友:
不错的表,价格也很高吧?不便宜。

网友:
有没有大佬科普下,南电这个牌子是不是个假洋鬼子?号称美国品牌,见过他的一些手动工具,但是资料很少,还有那个欧文 美国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