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锂电并联充放电需要均衡吗?

楼主(2021-04-08):
如图,实拍图,如此自带保护板的锂电

为了获得更大容量,并联三只一起冲放电
我认为没有太大问题,只是缺少均衡而已
如果有必要均衡,大家有推荐吗?1800毫安时

网友A:
并联充放电总是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充放电总是均衡的

感谢参与
锂电串联,才需要均衡,并联锂电每只电压动态一致
目前的均衡都是以电池电压一致作为均衡的结束条件
所以,三只锂电串联,我认为不需要均衡

网友:
电池并联本身就均衡了,就象大小电容并联一样。

网友B:
并联自动均衡的(我理解的:充满时电压一致,就是最多放电后期互充一下),并联对电池寿命影响远不如串联大,且用这种8205 + DW01保护板的一般都是低端电芯,随便搞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自动均衡的(我理解的:充满时电压一致,就是最多放电后期互充一下),并联对电池寿命影响远不如串联大 ...

高老师,您来了
您的眼睛自带多普勒雷达?
实拍图,证明了你的雷达看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自动均衡的(我理解的:充满时电压一致,就是最多放电后期互充一下),并联对电池寿命影响远不如串联大 ...

高老师
你通过8205 + DW01研判电芯低端
我想了解电芯品质高低,您是怎么看的?
我发现8205 + DW01保护范围是2.3-4.4,比一般2.7-4.2更宽容,因为,甚至个别范围3.3-4.2,就更爱惜电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老师
你通过8205 + DW01研判电芯低端
我想了解电芯品质高低,您是怎么看的?

电芯这玩意儿是个坑,命运随机。网上假的比真的多,差的比好的多,随缘吧。
8205+DW01一般是2.5V——4.2V的保护范围。其实2.5v和2.75v差不多,等电池到2.75V的时候基本没什么电了,掉到2.5V也是一瞬间的事。个人觉得3V以下才保护,对3.7V电池都不太友好,有个保护只是聊胜于无,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这玩意儿是个坑,命运随机。网上假的比真的多,差的比好的多,随缘吧。
8205+DW01一般是2.5V——4.2V ...

听高老师一番话
对18650很有经验
18650本是地球上一致性最好的电池
我记住不低于3伏特,这个忠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这玩意儿是个坑,命运随机。网上假的比真的多,差的比好的多,随缘吧。
8205+DW01一般是2.5V——4.2V ...

高老师,您对倍量18650评价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老师,您对倍量18650评价如何?

一致性太差,同一款在钢壳外观上居然买到3个版本,两个版本足容甚至略超,一个版本容量只有标称的80%,除非用了红包超便宜买 ,否则不值得。同价位几元包邮的买力神、比克、特朗能、智航、福斯特(零售基本都是B品)都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致性太差,同一款在钢壳外观上居然买到3个版本,两个版本足容甚至略超,一个版本容量只有标称的80%,除 ...

高老师,对品牌如数家珍
调性把握清楚,知乎上说倍量是一线品牌
看来18650倍量不占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老师,对品牌如数家珍
调性把握清楚,知乎上说倍量是一线品牌
看来18650倍量不占优势 ...

倍量就是三线(zhai)品牌,游走于三线与三寨之间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量就是三线(zhai)品牌,游走于三线与三寨之间的品牌

看来
貌似专业的知乎
也有水军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老师
你通过8205 + DW01研判电芯低端
我想了解电芯品质高低,您是怎么看的?

有没有3V甚至更高电压就保护的保护板?想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过放电压为2.5V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