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红包买的飞碟灯

楼主(2021-04-08):
用红包买的灯泡,陆续到货几个。品牌的灯功率有点小,但是功率不虚标,也不频闪。杂牌的几个,功率虚标严重,标20瓦,实测也就7瓦,标10瓦,实测4瓦。也有几个杂牌还不错,标6瓦实测5瓦,不频闪。只有一款飞碟灯除功率虚标外,还有频闪。刚刚拆开看下,只有一个整流桥,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和一个芯片。不懂芯片功能,百度下应该是恒流芯片,不知道为什么有恒流芯片还闪。

网友A:
看上去是线性稳流方案,尽量加大滤波电容试试,再不行找故障开关电源,接在高压直流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线性稳流方案,尽量加大滤波电容试试,再不行找故障开关电源,接在高压直流侧电路。 ...

谢谢!我接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