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磁饱和变压器和漏磁变压器的疑问

楼主(2021-04-08):
电焊机的变压器属于漏磁变压器,是不是不适合做点焊机?

微波炉变压器属于磁饱和变压器,非常适合做点焊机。

那么口型铁芯变压器电焊机的变压器,有陡降特性,属于漏磁变压器,(我的理解,漏磁就是硅钢片之间有间隙,漏掉了一部分的磁),如果把拼好的口型铁芯变压器,硅钢片有间隙的地方用电焊机把他焊在一起,连接起来(图片中画圈地方的侧面),这样间隙是不是就没了,是不是特性更接近磁饱和变压器?这样的口型变压器做点焊机是不是也更合适?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的原理和电焊机变压器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在达到设计电流后会产生磁饱和现象来限制电流,只是铁芯形制不同而已

网友B:
同样铁芯截 面积,同样圈数的情况下,如果铁芯间有气隙,那线圈的交流阻抗会变小,初级电流会变大,而且由于有气隙的存在,铁芯磁导率也会变低,次级输出电压也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的原理和电焊机变压器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在达到设计电流后会产生磁饱和现象来限制电流, ...

感谢回帖,电焊机改点焊机已经做好了。具体电流也没算,乱整一通,结果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铁芯截 面积,同样圈数的情况下,如果铁芯间有气隙,那线圈的交流阻抗会变小,初级电流会变大,而且由 ...

感谢回帖,点焊机已做好

网友(2021-06-04):
电焊机的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磁回路一样的。

网友C:
二十年前看到过老式电焊机,很大一个立式的大概80公分高,有轮子的,两个人徒手肯定抬不起。改变焊接电流就是:有一个摇把连接丝杆固定的变压器中间的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年前看到过老式电焊机,很大一个立式的大概80公分高,有轮子的,两个人徒手肯定抬不起。改变焊接电流就 ...

你说的那种更结实。几乎用不坏。那种现在适合固定地点焊接,运输不太方便。老式电焊机运输过程中一定得注意振动对焊机的影响,很多年前,村上一个干工程的,用车拉了三台铁芯电焊机,到地方直接坏完了,运输过程中振动焊机铁芯硅钢片容易松动,然后把漆包线划伤,直接就短路了。

网友(2024-11-21):
是变压器用的材料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