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T固态盘挂了。折腾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求看看还有救没

楼主(2021-04-08):
新手好久不折腾,过去玩过量产,今天突发奇想,把之前一个MSATA的盘今天找了出来。。过去是买的1T  固态移动硬盘。拆出来是个MSATA的。

一开始不认盘,看了看教程等,短接ROM针脚,电脑识别,出来1G空间,然后找了很多2258 2259的工具,最后发现2259  B27A 里,点ATUO有对应的文件。

但是点START就会出现说,B27A JUST SUPPORT SOME SPECIFIC IDEMA CAPACITY,PLEASE CHECK。

瞎摸索半天,把RDT点上去(QC...会自动灰色)就不出提示了。点START顺利走完

但是重新插拔后,电脑会说IO错误什么的,盘死活用不了。这是开失败了?还是盘彻底坏了?

楼主:
软件内是这么选的。。。选QC...会提示JUST那个

网友A:
59xt配B27需要指定容量开卡,不能选de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xt配B27需要指定容量开卡,不能选default

而且他居然用rdt开卡,

网友:
B27我都搬板PS3111,别提有多好用了,缓外比MLC还快

网友:
问题在红框处,这里要选IDEMA,然后旁边要选对容量(按照原盘选),最后将绿框里的RDT去掉。

网友:
B27A其实应该搭配MAS902A这个主控速度很生猛啊/前提你找到固件BIN

网友:
就是有看报错,但死不管看报错提示

网友:
RDT?
那就接电源 最好带电流表的那种
然后等着 一会儿电流会蹭蹭的往上跑 注意散热
然后等着 差不多要很久很久 几个小时
然后电流掉下来了就OK
插电脑去掉RDT√ 再开一遍卡 就OK:lol:

楼主:
这两天没看帖子,感谢各位的回复。

这个盘是之前买的,是(威健(welken)1TB Type-C USB3.1移动硬盘 固态(PSSD) ),当时价格还行,以为是M2盘,结果发现是个MSATA。放电脑党仓库盘了。

今天又重新测试了下,去掉RDT,勾选手动IDEMA,按照查询应该是240*4的颗粒,960G左右。然后重新开,也能pass。但是接着盘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出各种问题。

尝试了几次搭配 (比如看别人帖子勾选DIS WRITE CACHE)还是没有进展。

网友B:
你短接没有/试试短接以后再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短接没有/试试短接以后再开卡

短接了。主楼里第一张图,右上角有个CK ROM的两个触点。我是新手来着,不过看了不少教程,觉得应该就是他俩把。短接后电脑认出来了1G的空间。

开卡软件里也能搜到是ROM模式什么的。。

网友C(2022-04-02):
楼主你好,你的硬盘开卡成功没,能不能读取里面的数据,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开卡软件按你们的设置好了依然提示B27A JUST SUPPORT SOME SPECIFIC IDEMA CAPACITY,PLEASE CHECK。劳烦指点一下呗!

网友:
容量开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硬盘开卡成功没,能不能读取里面的数据,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开卡软件按你们的设置好 ...

量产开卡,成功后,会彻底抹掉硬盘上原先的数据,你就是再有钱,也救不回来原先的数据。量产没有成功,看到哪一步了,如果对闪存进行写或者擦除动作了,那同样,再有钱,也救不回来原先的数据。

要原先的数据就找专门的做数据恢复的,在盘外建立临时固件读取数据,如果错误多的话,就看做数据恢复的人的能力了,找相应算法进行纠错,总之不是那么简单的。

量产开卡修复,只是为了能再恢复使用,不能恢复数据,但能彻底抹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