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普770D万用表拆测(HoldPeak HP-770D)

楼主(2021-04-09):
华普770D万用表。40000字,真四位半。
机械防烧保护、自动感应背光。当环境光线变暗时,显示屏LED背光自动点亮,拨盘上对应的档位小灯也会同步亮起。
背部支撑可以180°任意翻转,调整到最高处也可以悬挂,另外装有强磁可以吸附在金属桥架上,方便外出现场维修。这些细节设计很人性化,Nice 点赞。

简单测试一下直流电压档精度如何。
友情出演:优利德ut39e+,手动档四位半(两个表均是出厂精度、未改动、调校)

前脸照

楼主:
1.24V/2.5V/5V/7.5V/10V直流电压测试。参考电压源用福禄克6位半台式万用表标定

网友A:
华普的自动背光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普的自动背光真的不错

试了一下它的背光不是单纯的开和关,貌似会根据光照强度自动调整亮度

网友B:
不仔细看看以为是770a b c 那样的dtm0660方案6000字表,仔细看才发现是4万字。

网友C:
表不错,设计用心了

网友D:
那个sw1干啥用的? 校准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sw1干啥用的? 校准跳线!

SW1有可能是校准用的,但只是猜测。HY11P14芯片资料目前我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不错,设计用心了

确实手头不缺表,只是出于对机械防烧和自动背光的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仔细看看以为是770a b c 那样的dtm0660方案6000字表,仔细看才发现是4万字。

这表不是用0660芯片。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台湾纮康芯片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表不是用0660芯片。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台湾纮康芯片的资料

这表用着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用着咋样

优点:整个PCB板共有11颗螺丝固定,4个表笔插座全部上了紧固螺丝。20A电流档铜箔上并联了导线一根导线以增加导电面积。
表笔用料实在。粗大的笔杆和防护帽不便于单手测量,个人不是很喜欢,但目测确实能够达到CATIII的安全等级。
电压档测量结果线性、精度尚可,数值稳定。电阻、电容反应速度快,实测56mF大电容7秒内出数字。

槽点:通断蜂鸣档提升音略有延迟,但也不是很慢的那种。
外壳塑料感很强,甚至有种山货的感觉。硅胶包套很薄,半包围、后壳赤裸,谈不上防摔。
支架虽说可以180°翻转,但塑料软趴趴的,真担心一不小心就给掰断了
同样是四位半,后盖内衬没能见到金属屏蔽层,连锡箔纸都没舍得用,抗干扰性能堪忧。

网友F(2021-07-04):
国产还没找到比优利德壳子材质更加坚固的了。

网友:
这个led是照明的?

楼主:
这个LED灯珠是拨盘位置指示灯,通过拨盘上的一个亚克力导光柱延伸到顶部。和屏幕背光灯同步自动开启,安装在仪表顶部的光敏控制背光和键盘指示灯发光强度

网友(2021-09-21):
性价比很高的4位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还没找到比优利德壳子材质更加坚固的了。

ut51-57的胶套,表掉地上能弹起来。

网友(2022-04-09):
网上有个卖家100元包邮出,但是正面打孔了,问话也没有回,感觉不靠谱,不知道哪位买下了

网友G:
楼上说那只表嘛不幸的被在下收100元淘来。那只表收到后发现100mv偏高得很多而各电压从500mv至100v直流电压却偏低差很多。问了卖家说没动过。只好自己全部重新校准直流电压。发现电阻栏100Ω至1MΩ还是很多不准。校准1MΩ后发现100Ω,1k,10K,100K都偏小多了。就在输入端10M电阻做改动,原10M是两只5M串接的一只为5.024M另一只为4.987M。把4.987M换为5.014M电阻。这时测量1M电阻就偏小多了,直接校准为1M。这样单片机就认为那个偏低电压为1MKΩ为标准源。这时10K100K
电阻数竟意外准的不差。只是1K,100Ω尾数上升0.02左右离标准电阻数还是偏差很多。在电路分压10K电阻并接到6.521M,测出1K标准电阻一字不差,在分压电阻1K并接300K电阻测100Ω标准电阻也一字不差。改动分压电阻后,表直流电压都要重新校准,除mv档不需校准之前已校准过。标准后很满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那只表嘛不幸的被在下收100元淘来。那只表收到后发现100mv偏高得很多而各电压从500mv至100v直流电压 ...

能否发个详细的帖子,这个主控感觉是下一代的主流,也是相同主控,还是您买到手好,本人没有其他设备,也无法校准,到您手里了还能充分发挥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