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FD4YA IC或者是fd4yb有高手了解这个电源IC吗?

楼主(2021-04-09):
FD4YA IC或者是fd4yb有高手了解这个IC吗?平板的这个坏掉了,想换一个,店铺开价太高。而且这个好像容易坏。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拍的不到位啊?调整下角度与光线,手机的话 点下屏幕对焦,自己可以先上X宝  用“丝印 fd4” /或“丝印 d4y”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拍的不到位啊?调整下角度与光线,手机的话 点下屏幕对焦,自己可以先上X宝  用“丝印 fd4” /或 ...

谢谢老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1-05):
你好,你解决了没?

网友(2022-04-10):
像USB口防反接PMOS。具体查一下线路。
这个烧了后面也估计够呛,很可能全都不行了。。。

网友(2024-07-07):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好像现在不开机不知道楼主的修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