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万用表3256% 96年的老货,精度依然很棒

楼主(2021-04-09):
日置万用表3256%  96年的老货,精度依然很棒,

网友:
工业设计不错,干净有序,很漂亮

网友A:
以前表很流行防档位误插?现在好像几乎没有了

网友:
电池仓设计成内置的,有点意思

网友B:
上面放的9V电池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放的9V电池啥意思?

提示96年的电池25年后还有电!不过话说回来,我家里的雅马哈功放遥控器电池是松下碳性,96年的去年刚换掉1节1.35V,1节1.28V,能用没漏液

网友:
日系手持万用表20年前也是精彩纷呈但现在好像只剩日置还比较出色……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腐蚀断线,电位器完完了,电压档153电位器 换成7.89KΩ电阻 基本就准确了,
电阻档还没试,大佬有时间的话,帮我测测 左边332电位器 下边684电位器阻值啊

我刚拿回来时测的数值
左  0.915ko        332可调电阻

右  7.41ko         153可调电阻

下  223.2ko        684可调电阻

网友:
国产真的差距太大了!人家96年用料做工,,,,,,

网友:
日系比日置强的只有横河吧?

网友C:
看看国内粗质滥造的万用表,差距能有多大?

网友D(2023-01-29):
引用 网友C:
看看国内粗质滥造的万用表,差距能有多大?

国内最求的低价低质,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最求的低价低质,没办法

唉,是没有好办法,大局如此。

网友:
20多年的表,现在看来还挺不错的。国产表能不能学学人家,做点耐用的东西出来

网友(2023-06-01):
只能啧啧称赞, 国产好多都是工业垃圾.

网友:
不错,看着舒服。

网友:
确实养眼,什么时候我们才学到精髓,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场还是国产的天下,便宜坏了不心疼,这就是现实,国产一样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表很流行防档位误插?现在好像几乎没有了

现在的日置还是防误插的。

网友(2024-10-10):
这质量,这做工,相当好呀。

网友:
闲置2个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