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尔C1充电仓右侧耳机充满不断电,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4-09):
去年撸的仿水果蓝牙耳机,开始充满电充电仓都能自停,后来就出现右侧耳机充满不断电的现象
充电仓没插耳机时,充满后电量灯亮着,但测不出充电电流

装上耳机充电亮灯

电流有13mA,大概就是耳机的充电电流

充满没电流了,耳机灭灯

但充电仓的电量灯还是亮着

取出耳机,过一会充电仓就灭灯
不取就一直亮

测下单耳机的充电电流

还是13mA

充满0电流

耳机正常灭灯,感觉不像是耳机的问题

奇怪的是,装左侧耳机就能充满断电
同时装2只耳机充满也不能断电

偶就糊涂了,这貌似充电仓和耳机都有关系呀!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更悲催,后来测左侧耳机电流时,失误搞反电压,把耳机也烧了,这下彻底玩完
呜呜呜,让偶再哭一会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出问题了。

这种盒子不带断电功能,断不断点是耳机控制的,耳机充满切断后,没电流了,盒子自动进入降压待机。

只要有一个耳机电流不能降低到设定值,就会一直有5V输出,我测试过多个耳机都是这样。

网友B:
2楼正确,我的杂牌耳机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出问题了。

这种盒子不带断电功能,断不断点是耳机控制的,耳机充满切断后,没电流了,盒子自动 ...

看来就是耳机充满后还有电流,导致充电仓不休眠

网友C:
双耳变单耳,可以退役了

网友D: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耳机充电回路有微小的漏电流,你的u表测不到1ma以下,导致充电仓一直认为没充满一直不灭灯。一个就是充电仓一侧的电流取样电路有问题,排除也很简单,两个耳机接好线互换一下充电槽,既然彻底挂了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确,我的杂牌耳机也如此。

看来还是通病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就是耳机充满后还有电流,导致充电仓不休眠

可以换一下两个耳机里的电池。

没有的话,可以先对调确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耳变单耳,可以退役了

现在打算把那个烧坏耳机的电池换过去,好歹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耳机充电回路有微小的漏电流,你的u表测不到1ma以下,导致充电仓一直认为没充满一直不灭 ...

谢大婶,空了用万用表对比一下换电池后的电流,如果没变化那就真是电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一下两个耳机里的电池。

没有的话,可以先对调确认故障。

好的,偶换下试试,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主控的充电有问题了

网友E:
USB电流表太高级了

网友F:
看来山货问题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电流表太高级了

U表小电流测试是软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山货问题真多

是呀,估计材料问题,或者测试时间短了没发现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耳机充电回路有微小的漏电流,你的u表测不到1ma以下,导致充电仓一直认为没充满一直不灭 ...

昨天翻出来,啥都没动,充电完又能熄灯休眠了,看来状态不稳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翻出来,啥都没动,充电完又能熄灯休眠了,看来状态不稳定呀

额

楼主:
山寨玩意净出些想不到的毛病

网友(2022-02-06):
用充电宝冲冲试试,我也是这款,以前用电源适配器冲也这样,充满后放几个小时灯都亮,后换用充电宝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