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再拆个不一样的,看看这个大力士,暴力拆钢筋!

楼主(2021-04-09):
今天再拆一个不一样的---钢筋还是一样,先看机器

钢筋已经夹持好,等待拉断

持续加力中,暴力拆解

随着爆炸式的一声巨响,拇指粗的钢筋一分为二

延性断裂

断口微距图

顺便找了2根昨天拆解的焊接筋,水货焊工,电焊被他玩成了点焊。。。。。强度不合格,已经上报给本地监督站了

网友A:
有没有对焊的,看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对焊的,看结果怎么样

闪光对焊,还是电渣压力焊?
现在闪光对焊用得少了。一年检不了一组,几乎找不到。
电渣压力焊的很多。需要我一会去找找看

网友:
焊接的环境和工具,,,现场操作的工具

网友:
163KN就拉断了?

网友B:
拉伸试验机,我们实验室有一台10KN和一台30KN的,做塑料用的,拉钢筋要100多KN了

网友C:
这玩意儿要是一头夹脑袋一头夹脚丫子……

网友D:
拇指粗的强度应该多少,焊接的多少,给普及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试验机,我们实验室有一台10KN和一台30KN的,做塑料用的,拉钢筋要100多KN了 ...

拉钢筋的最少30吨的,也就是300Kn的,图片上的机器是600Kn的,旁边还有一台是1000K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拇指粗的强度应该多少,焊接的多少,给普及一下呗

上面的值是钢筋牌号对应的强度
强度=力÷面积
面积=3.1415926 × 半径 × 半径

半径=钢筋直径÷2

所以,可以根据钢筋直径,算出对应的强度最小值

网友:
这焊的也太水了,现在电渣压力焊挺普及啊,小施工队吧

网友:
那种6毫米的线材,是不是可以拉到比较细也不会断?

网友E:
只有拉伸没有弯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拉伸没有弯折么?

母材和闪光对焊才需要做弯曲试验,搭接焊和直螺纹套筒,不需要要弯曲试验。结构上这2中是受垂直方向的力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更不一样的,废旧铝合金车架,玻璃钢,碳纤维和钛合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要是一头夹脑袋一头夹脚丫子……

拉倒是不怕,但你扛不住夹紧的滋味啊!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好奇心比较重的人,估计啥都想往上夹,

网友:
想起学习材料力学的时候在实验室搞过,一晃6年了

网友:
鸡屎焊00000

网友:
某某检测公司就有这样的设备,送检样品就由他们检测合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