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2900U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1-04-09):
2900铁壳单板改2.5一100V调压调流

网友:
期待教程+套件!

网友:
高手!膜拜下!求方案!我也有个一样的

网友:
没看到具体的改造过程啊

网友:
想看看具体的改造过程是什么样的,期待

网友:
过程 傻瓜式过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改电流能请清楚些好

网友(2021-05-25):
电流怎么改的,求解!

网友:
请问楼主47K电阻那个图片是调压吗?

网友A: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0v一下,串联5.6k电阻,电压能升高6v,但是低端也下不去了。
实践证明,能调,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可调电阻,比如470k或者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 ...

可能您把47K换成470K以后,电压在120V-50V之间可调了,瞎猜测的,需要实际操作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 ...

2.6-28V可能用途不大吧?我想要个4V-54V可调,电流可调的。充电动车锂电池用。

网友(2021-12-06):
你好我的2900u是无标注款,能交下改哪个电阻吗谢谢了。

网友(2022-06-27):
楼主你好,2900U铁壳单版改电流能出个详细图解图吗?谢谢

网友:
电流的怎么改?

网友(2022-08-02):
楼主 可以调压调流吗?

网友(2022-10-04):
我只要50V的话,应该有些不要改吧?

网友:
现在有没有哪位大佬 能改调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