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这玩意儿真不好干,爱普生R330漏墨

楼主(2021-04-09):
爱普生R330,漏墨,弄得到处都是,真不好拆。大家看看是继续还是直接扔了?

网友A:
以前也玩过HP的喷打,太不好伺候了,打印照片的成本不如网络冲印,还是激打舒服

楼主:
现在把手搞成这样,可以冒充非洲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玩过HP的喷打,太不好伺候了,打印照片的成本不如网络冲印,还是激打舒服 ...

惠普的也有一台,在闲置,加墨太麻烦,每次都或多或少把手弄脏。现在用一台旧的激光打印机,省事多了

网友:
换激光打印吧,便宜好用不解释...

楼主:
这辈子再也不想碰喷墨了

楼主:
现在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把手洗干净,太恶心了!

网友:
以前也有一个,一直漏墨,后来换了激光打印

网友B:
废墨垫满了  肯定会漏了,换一个或者洗干净晾干吧。把整个铁架拆下来,就几个螺丝。洗一下底盘,和新机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墨垫满了  肯定会漏了,换一个或者洗干净晾干吧。把整个铁架拆下来,就几个螺丝。洗一下底盘,和新机一样 ...

哎呀,真是遇到知音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把机芯拆出来然后水洗底壳,然而并不好拆,拆了好多螺丝也没把底壳分离。最操蛋的是螺丝型号有好几种,反正我已经记不清哪种用在哪里了。那个废墨仓我也想利用一下,就打算洗洗晾干了再用,结果手就变成黑的了,干脆把棉垫全扔了。

网友C:
还没改连供,改了连供废墨更麻烦,废墨盒有根管子,直接延长出来接个矿泉水瓶随时观察,满了就换。不过r330这个机器打照片精度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慢了点

网友:
把废墨接根管子,引外面,接个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改连供,改了连供废墨更麻烦,废墨盒有根管子,直接延长出来接个矿泉水瓶随时观察,满了就换。不过r330 ...

就是联供的,墨盒和管子先拆了放一边

网友D:
联供的外盒如果高了就会漏墨,而且用联供的废墨管都放到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供的外盒如果高了就会漏墨,而且用联供的废墨管都放到外面了。

这一台就是废墨没有外引,才导致废墨仓爆满溢出,整个底盒里全是墨水,钢板机架局部都锈蚀了。

网友:
都这样了,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