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电镐齿轮容易磨损

楼主(2021-04-09):
一把博世的gsh500的电镐,用来开槽。切一会凿一会,平均一天工作四个小时左右。电镐确实好用,但是偏心齿轮跟转子上的齿轮太容易磨损了,基本上不到两百个小时就磨损了,有懂的能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吗?还是娘胎里就带的毛病。换齿轮的时候转子上的轴承是配件包自己带的,偏心轮上的轴承也是跟新的偏心轮一块买的新的。润滑油用的是美孚的222。新换上的这个又磨损的只电机转偏心轮不转了。基本上能用个一副半的碳刷就不行了,转子换向器都还没磨损齿就不行了

楼主:
这是换下来的转子跟新买的配件

网友A:
如果保证电镐及配件是真货的话。那就是润滑脂是假货。

另,注意保护隐私信息

网友B:
222太粘稠适合销轴铰链的润滑 搞到电镐里 不磨损就奇怪了。

网友C:
也许是设计缺陷,接触面小,导致磨损大。不过你这个使用频率确实真干活的。我有一个,摆设,拿出来看看tsh5000.只用过一次。家门口修道,清理废渣时用到过,没它,要用镐刨确实费劲了。

网友D:
这种直齿齿轮本身的强度就大大差于斜齿齿轮,所以寿命不长,加之博世的配件价格很高,使用成本就很可观了。现在的电镐基本都用斜齿轮了,不如淘汰这个,买一个国产的电镐用,不但齿轮寿命长,而且配件价格便宜,肯定比这用得舒心。

网友E:
原装里面是液体润滑油吧

网友F:
两百个小时就磨损了。

觉得很正常啊,本来就是易耗配件,否则也不会有单独卖的。

角磨机一对齿轮实际使用几十个小时磨损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设计缺陷,接触面小,导致磨损大。不过你这个使用频率确实真干活的。我有一个,摆设,拿出来看看tsh5 ...

比其他国产的电镐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直齿齿轮本身的强度就大大差于斜齿齿轮,所以寿命不长,加之博世的配件价格很高,使用成本就很可观了。 ...

确实国产的这齿轮用不坏,用过两把雷亚的,一直淘宝上买的雷亚的碳刷,除了开关坏过其他的很稳定。但是这电镐真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里面是液体润滑油吧

进口的是液体的,国产了换成润滑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百个小时就磨损了。

觉得很正常啊,本来就是易耗配件,否则也不会有单独卖的。

用过其他的电镐用费了这偏心轮都不会坏,你说的啥角膜机啊。我用来切混凝土开槽的博世gdc145云石机,用五六百个小时拆下来换轴承的时候齿轮也一点事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保证电镐及配件是真货的话。那就是润滑脂是假货。

另,注意保护隐私信息 ...

又弄了个新的,这次用博世的润滑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太粘稠适合销轴铰链的润滑 搞到电镐里 不磨损就奇怪了。

在雷亚电镐里一直用的这油一点事都没。又弄了个新的,这次换博世的润滑脂试试

网友G:
用了十几年的各种电动工具,不管寿命长短,基本上没遇到齿轮坏的,大多数都是转子烧的,所以现在玩无刷………

网友:
因为你钱钱挣得多,博世也要分一杯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十几年的各种电动工具,不管寿命长短,基本上没遇到齿轮坏的,大多数都是转子烧的,所以现在玩无刷…… ...

确实没遇到过,以前用国产的电镐用费了齿轮都不带坏的,

网友:
以前博世有款电镐很贵的,要6000多,家里拆迁时要打掉一堵墙,单砖墙水泥砌的,我用锤子和凿子敲半天都没打出坑来,后来借了博世电镐,那个摧古拉朽啊,先是打出一个洞来,然后就贴着砖缝,速度非常快,半天搞定,要是我手工敲,几天还搞不完呢,6000元的电镐没那么差吧,现在电镐便宜了,当然如果我自己要用,就买个300-400的国产的就行了。